rs485通讯卡?

楼主(2003-12-31):
请问RS485通讯卡需要多少钱?

楼主(2002-05-28):
Moxa的两口485卡也就几百块钱,国产的卡片更便宜一点。不过Moxa的驱动写得不错,建议用MOXA的卡片。

网友A:
500->2PORT

楼主(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B:
板卡的驱动能力还是比有源的转换模块差一些

网友C(2008-04-15):
如何判断RS485接口卡损坏,谢谢!

网友D(2008-05-29):
把两个485串口联起来,打开两个串口调试软件,看看能否发数据,

如果需要了解MOXA的产品和技术,可以联系我

陈杰  QQ:534641431 MSN:yifanme@hotmail.com  TEL:13758216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