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继电保护的师傅解释一个名词

楼主(2003-12-31):
如何理解“正序、负序、零序? 在保护电路中是如何得到的? 设备在什么故障下出现? 谢谢!祝师傅们新年快乐!

网友A:
简单回答:正序、负序、零序是一个矢量的概念,在不对称短路时的矢量图上分析得到。三相对称短路时只有正序分量,两相不接地短路时只有正序、负序分量,单相、两相接地短路时有正序、负序、零序分量。在继电保护中分别由正序、负序、零序分量滤过器得到,并将信号送到相应的保护回路中进行处理,最后由执行机构执行动作起到保护作用。具体应用是根据不同的被保护元件(线路、变压器等)的保护装置的不同而不同。如阻抗保护、差动保护、高频保护等。

网友B(2006-03-21):
厉害,电厂运行专业吧。

网友C:
做继电保护?电工工种的一个.好象电工板块2003年还没有,请各位讨论,.

网友D:
一楼回答得简洁,而又使人一目了然。很多年前我也在供电系统干继电保护,但要这么简洁而实用的回答有困难。

网友E(2006-05-13):
请问1楼的:电容器保护中不平衡电流和零序电流有何区别?

网友F(2006-10-10):
好,太专业了。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