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电磁铁在PLC向伺服电机发脉冲时的影响

楼主(2003-12-31):
请教各位前辈: 本人在用到伺服电机(单相220V)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伺服电机用的位置控制。在伺服电机运动的时候有两个220V,1。5KG 15MM的电磁铁在信号来临的时候要吸合10ms然后再断开。 这两个电磁铁如吸合了伺服电机位置就走不准,如果不吸合的话它的位置就走得很准。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应该怎么处理!谢谢各位指教!另外电磁铁分别串联了一个200W 300欧的电阻请问有什么用呢?

网友A:
是电磁铁吸合瞬间出现的瞬态感应电势的影响,此时,di/dt很大。电磁铁分别串联了一个200W 300欧的电阻,是限流用的。解决办法可以在电磁铁两端,电阻前面,加一个反并联的二极管试试。

楼主:
王工你好: 感谢你给我的指点。我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是在电磁铁的两端并联一个电容。不过我想请教你加二极管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A:
与加电容是一个道理,吸收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