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PLC中的数据通过profibus读出并打印

楼主(2003-12-31):
请教如何用简单且省投资的办法,将s7-400 plc中的一组十个数据通过一台计算机读出,新计算机只能接在远程站的PROFIBUS上,原系统中已带有WinCC的上位机人机界面,此系统不能修改的. 请给出配置. 多谢了!

网友A(2003-10-03):
在远程计算机上同时运行新的软件(可为.dll或不带图形界面的程序)和老系统。

网友B(2003-11-10):
很简单,也不用花什么时间就可以做了,就是在原来的画面上做一个小的弹出窗口就行了。

网友C:
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太省钱的方法,上位机通过dp和plc通讯,一般都用cp5613之类的西门子专用网卡,一般一块报价将近一万元 还要用组态软件,又的几万。我看还是在原系统上加算了

网友D:
用CP5611,软件,约5仟元。可打印报表和显示各种画面

网友E(2003-12-31):
最好还是通过WINCC想办法,有什么不能修改的??因为WICC自带报表系统,只需在WINCC添加一个报表,重新运行WINCC,就行了;或者再创建一个OS站,这样又不影响原来系统的执行!我觉得不是很麻烦,我只是担心原来AS中这些数据是否允许上传到OS,如果不允许,那可能麻烦一点!(有问题请发至:zhangzhigang7505@sohu.com)

网友E:
在PLANT VIEW中添加一个CHART,在CHART中加入数据显示块,将显示内容连接到所要显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