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做过变频器用于高压洗车恒压供水?

楼主(2003-12-31):
求助:谁做过变频器用于高压洗车恒压供水? 我现在有一个改造项目,就是洗车的高压水枪的变频恒压控制。由于压力要求很高,大约2.0MPa,故水泵的扬程要求在200米以上,功率又不能太大,这种水泵很难找到。据说广东那里很多洗车站都进行了变频改造。有哪位做过这种改造的请指教一下? 主要是水泵的规格型号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A:
与我联系。075526434718

网友B:
用丹麦格兰富水泵,也有类似的国产的。

楼主:
谢谢! 但能否详细些? 由于要接4只水枪,是否还要在水泵的出口加上压力罐?压力罐要求20公斤以上的不太好找啊。

网友C:
一定要加制动电阻。 和供油的特点象。不同于普通恒压供水。

网友D:
为啥加制动电阻,发电吗?

网友E:
张德国:在水泵的出口不需要加压力罐。你找到格兰富水泵了吗?看看就知道了,不过要对水路系统进行一番设计,在这里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

网友F:
加制动电阻好象不对吧?

网友C:
当高压笼头关闭一瞬间时,变频器会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