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3-12-31):
手上有一个步进电机,TEC cla45-14601 电压 8v dc 步进角 1.8 出来的是6根线,以前从未用过步进电机,不知道该如何接线,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它,不知道脉冲应该接到那根线上 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03-08-29):
六根线应该是三相,每相头、尾各一,用万用表电阻档找出各相。 脉冲不是接到电机线上,而是接驱动器(脉冲功率放大器)输入,驱动器输出足够功率去推动电机,脉冲信号只是执行信号传递,而无功率放大作用。

楼主:
多谢指教,经过测量,1,3,5和2,4,6之间分别没有电阻,应该是两相的,我的单片机系统里有功放芯片,是不是让这两个线圈轮流得电,就可以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A:
相电阻应该是零点几欧到几欧的电阻。 1,2是一相,假定为A相 3,4是一相,假定为B相 5,6是一相,假定为C相 正向转动的线圈通电顺序是:A——AB——B——BC——C——CA——A——AB。。。。。。。 反向转动的线圈通电顺序是:A——AC——C——CB——B——BA——A——AC。。。。。。。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1,3,5之间任意两条线之间都是10欧 2,4,6之间也是,所以我才说可能是两相 如果照你所说,给a相通电的话,是不是高电平接一根线,低电平接另一根线,因为我看很多书上都是只接一根线,不能理解。

网友B:
你到这里看一下就知道啦。 http://www.hgdriver.com/s2m453.htm

网友C:
此电机应该是两相中心抽头式步进电机,或者是单极性两相步进电机,三相是做不出1.8度的电机的,先用万用表将两个中心抽头找到,并接电源正,余下的四个头用集电极开路达林顿管驱动,或N沟道场效应管驱动,注意电压不能高.

网友D:
sankyo果然是高手。小弟佩服!

网友E:
别人都说1,3,5互相10欧姆了。怎么会是中心抽头呢?是另有原因吧。

网友F:
三相电机还有0.75度的,我目前用的就是。

网友G:
你用的一定是两相步进,中间是抽头,单极电机,有空可上www.kinco.cn了解一下步进知识,或联系我luoyk@stepservo.com

网友H:
请教 步进马达 丢步 怎么测?

网友A:
带上负载,给定长度(或角度),运行,比较给定与实际值之差。

网友I:
还可以在详细的说说

网友J:
费那么大劲干吗?查一下驱动器的接线说明书不就得了。至于相的判断也没那么费劲,任意三组线或两组线头捏在一起,电机只能步转,就是同相。

网友K(2003-09-30):
步进电机丢步一般可以看,听得出来,当然不是绝对

网友L:
各位大哥好,请问几个问题,步进电机是怎么控制的,怎么去接线,

网友M:
采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呀,将电机的两相 A+A-、B+B-或三相A+A-、B+B-、C+C-分别接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对应标号上。然后用脉冲信号控制其运转和另用信号控制正反转。脉冲信号可由PLC提供。

网友F: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只两相步进电机,因转子磁力减小无法运转,请指教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N:
建议用驱动器,要不会麻烦些,要自己做一个分频器。

网友F:
不知道用单片机控制84个步进电机能不能实现??

网友O:
请问如何设计二相步进电机的升降速曲线,如何防止步进电机失步、堵转。

网友P(2003-11-01):
我公司里有8台东元伺服同型号的系统,写的同样的程序,但有1台总是不稳定,时常告知“通信错误”。现未查明原因。

网友Q:
你说的是中心抽头两相电机,步进电机要用单片机控制最好加用专用的驱动芯片省得编复杂的程序,也可以用现成的驱动器,一般步进电机有三种控制方法,full step,self step,wave,一般用self step方式对于小功率定位控制推荐RS步进电机简单方便

网友R:
请教各位大哥,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否自己能产生脉冲信号。如用PLC产生又从哪个端子输入?

网友S:
想请教一下高手能否让6V的驱动器挂12V的步进电机而调电流满足 电机的需求

网友S:
请教谁有步驱的电原理图呀? 谢了!

网友T(2003-12-31):
sankyo 说得很对,本人用过这种电机,而且驱动器也做得很好(8倍细分,51单片机控制)

网友U(2004-03-11):
用单片机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有什么优点?请大家多多指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V:
请教步进电机如何与PLC结合呢?

网友U(2004-05-18):
大家能帮我找找用单片机实现对步进电机控制的接线图吗 最好是完整的带有驱动电路的

网友W:
单片机只能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要实现定电流驱动步进电机的话,最好还是选用商业化的驱动芯片,或者驱动器,当然,用MC1413做简单的驱动器也未尝不可,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X:
请问哪有PMAC的资料

网友Y:
我来收尾吧!怎么好的论坛一定有我参加

网友Z:
到我公司网站来看吧!www.emotioncon.com有PMAC的资料。

网友AA(2004-07-08):
各位前辈们,有谁了解DART(代顿)的产品,是美国的一个品牌,我们现在的一个客户指定要这个品牌的电机驱动器和齿轮电机,真是头疼,如有知道大陆这边有代理的请帮忙回复给我他们的联系方式,多谢了! ^ _ ^

网友T:
1,2,3是一组线圈,2是中心抽头;4,5,6是一组线圈,5是中心抽头;使用时2、5接电源+,1、3、4、6轮流与电源-接通

网友AB(2006-02-18):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知道步进电机步距角的度数。

网友AC:
一般来说,我会根据相数来猜,虽然不能保证准确,但是出错的机会确实不多。

网友AD:
大家好呀,我是一名设备管理员,这里有几台数控车床,用的步进电是40hs00.不知道是什么接法,也有6条线引出来。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