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5 S7-315 与计算机CP5613 WInCC的网络问题

楼主(2003-12-31):
有两个S5,两个S7-315 和插有CP5613通信卡的计算机通信使用的是WINCC作为HMI,用的是PROFIBUS-FMS协议,开始的时隔了很长时间(大约15分钟)才能通信,保持这个状态不动一般就不会掉线但也要掉线的时候掉了之后又要隔一段落时间才能通上,大概运行了一天,退出程序再次进入也是类似的情况,在给OP当程序的时候突然上位机掉线了,OP所在的网络是MPI网,当完OP的程序后WINCC再也不能通信了但S5与S7还可以通信.任何时候PC/PG设置诊断都没有问题,地址也都能够检到. 这是为什么?希望大家给我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还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大系统中还有一个MPI网和一个DP网,MPI网上连了9个站点,包括两个S7-315不包括那两个网中是一大堆变频器和ET200M

网友A:
可能是你的WINCC通讯设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