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T20S

楼主(2003-12-31):
各位大虾:    OMRON NT20S触摸屏与电脑的联线应怎么做?读NT20S内程序时应该怎样设定??十万分的感谢!!!

网友A(2004-05-13):
0571-88835053-201

网友B(2006-04-18):
   NT   电脑      NT    PLC
2     2        2      3
3     3        3      2
4     8        9      9
5     7        两边4,5短接
9     5

应该可以用的
之前用在NT21上的
我可以帮你编的

网友C:
楼主,您有NTST的软件吗,能否给小弟一份,我的邮箱是nick@navitas.com.cn,万分感谢。

网友D(2010-11-16):
楼主:型号NT20S-ST121B-EV3的触摸屏型号。也给小弟一份吧!!邮箱xiaochunsu@yahoo.com.cn

网友E:
软件 电缆都有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