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忙,谢谢!

楼主(2003-12-31):
请师傅帮忙:我厂有一变频器,德国Lenze产的,型号为EVF8217-E,因电工疏忽大意,将线接错,把电源线接到输出端,刚送电,变频器就发生巨响,后打开看,发现上部的小板上有一二极管发黑,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换了二极管会不会还有别的大问题,如果有,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去修?谢谢!

网友A:
很不幸的告诉你,你的变频器如果要修的话必须拿出去修,因为变频器的逆变部分肯定坏了,不单单是你发现的那种状况,你那是7.5kw的维修还有价值

网友B:
一般是难以维修,没经验就不要去弄它!

网友C:
领导批阅: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