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0HZ 电源用变频器可以吗?

楼主(2003-12-31):
我想用一个变频器做信号源,从50HZ变成400HZ,做实验信号,不带电机,不知这样实现可以吗?请各位熟悉变频器做电源的技术高手指教,在此先向各位鞠躬了!

楼主(2003-09-10):
忘了说一点,变频器的功率选用90kw.

网友A:
先要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
帮我一下吧,高手们!

网友B:
如果你对防干扰要求越高,就越难做!用以前的GTR变频器(可能二手才有)干扰会少很多!!

网友C:
用变频器很难解决干扰问题的,市场上有卖此类信号源,你直接买就是了

网友B:
价格很高!!

网友C:
看看电流大小,10安的好象是3千多

网友D:
用变频器做变频电源不是输出频率问题,也不是输出电压、功率等问题(变频器完全满足要求),而是输出电压波形问题。如要输出电压波形为正弦波,则是一个较为复杂困难的问题。我司有这方面专门技术,完全解决你提出的问题。请电0750—6192880

楼主:
不是干扰问题,不是价格问题,不是电流问题,不是输出波形问题,小弟只想知道怎样实现,能否实现!唉,我不相信这里没有认做过,大虾们,本人再次鞠躬了!

楼主(2003-12-25):
绝对没问题。用我们的tigerpower变频器。不仅可以做变频电源(如机车电源、磨床中频电源)还可以带同步电机、磁阻电机。变压器

网友E:
好像不太合适,你看看变频器的原理吧

楼主:
变频器输出400Hz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现在大多数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都在400Hz以上。因为通用变频器一般是交-直-交型,其输出频率不受输入频率的限制(最大频率主要取决于算法和模块)。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想做什么!因为楼上各位大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既然是做电源,就得有负载啊!否则,呵呵!小孩过家家?!毕竟由于变频器输出波形等方便的问题,对负载类型是有限制的!

网友F:
多谢各位指导,我电源所带负载比较多,总计有90KW,把变频器作为总电源,当然输出波形是要考虑的。希望有实际应用经验的大虾多多指教。

楼主:
TO:大宝天天见 在变频器把载频提高后面加上一个电抗器就可以,不过建议采用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较好

网友G:
变压器要耐高频(40KHz),输出端要处理,去掉正弦波的毛刺。事实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最好先研究一下true sine wave UPS的解决方案。我曾经参与过这累电源的改制过程。但最终效果是可用,做到更好要花些钱。 也许大家都知道,变频器输出是不能给变频器供电一样,好多负载是无法接受变频器的直接供电的。 再问一下,是不是航空电源,如果是,有卖的,不用改了。而且别的方面也可以买来用啊!但现有功率好象不够,你的负载得合理分配一下,或定货。 去网上查一下做UPS的。我4年前接触过这类电源,具体品牌忘了。

网友F:
有点类似航空电源

网友H:
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不是正泫波,而电流信号接近正泫波,所以想办法取电流信号.

网友I:
你可以选用vacon变频器,他们有电源应用宏,做过很多电源,比如机车,船上的电源等等.如果担心波形,可以在输出侧正弦波滤波器.

网友I:
当然也可以加变压器. 保持电压不变,调节输出频率. 或者保持频率不变,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I:
当然也可以加变压器,保持电压不变,调节输出频率. 或者保持频率不变,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I:
再说干扰问题,vacon好象还内置了交流电抗器,也许还有滤波器,你到他们网站看看吧,www.vacon.com.cn

网友F:
vacon 用在机车上的电源我已经在北京看过了,是加了正玄波滤波器,但还达不到我要的效果。小海可能知道点。

网友F:
to:怀军先生 首先感谢您。第二用示波器测处的变频器输出波形您看过了吗? 再次谢谢。

网友F:
to :张翰先生 感谢您的指教,请问ups的效果如何?

网友F:
to :李惠锋 李工,您好谢谢您的指教,但我不认为所有的变频都可用在特定工况。

网友G:
不敢当指教,只是交流。UPS是纯正弦波,应该令人满意的。

网友J:
去邮电系统里找,有都是的。

网友K:
看看是带什么负载!如果是容性负载则的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F:
带的负载很多,有三相的还有单相的,不太确定。

网友F:
是不是用UPS好一点呢?

楼主:
我并没有指所有的变频器,我所说的tigerpower是可以用的变频器中的一种

网友G:
UPS 太贵了

网友L(2006-12-08):
    如果是想用变频器提供400HZ电源,同时驱动12台电机,电机是一台一台启动(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