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onworks的PWM输出

楼主(2004-01-01):
Lonworks neuron芯片的PWM 输出只有一个,太少了。我的控制点需要CPU有3个PWM输出,只要2个I/O 输入,就需要3块芯片,是不是太浪费啦!

楼主(2002-09-05):
不会吧,没人用过吗?还是问题太简单啦! 本人等着解决,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需要DA转换还是单纯的PWM?若是DA可加DA芯片或采样保持器,如实单纯的的PWM。只有家扩展芯片了

楼主:
就是要DA转换,也不用加芯片,加一个电容,串个电阻就行啦。 我的问题是一块芯片只能有一个PWM输出口,定义对象时只能用IO_1 output pulsewidth object 或IO_0 output pulsewidth object 。 即一块芯片只能支持一个PWM输出,有点少。

网友A(2002-10-07):
这位老兄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你加da芯片扩展啊,如加个ti公司的7614不就有四路输出了吗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希望能推荐点资料,让我学学。或是简单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B(2002-11-23):
增加一个SPI或I2C接口的DA扩展芯片,如lhsw所说的AD7416,这样你就可以使用一个IO对象完成多路DA输出

网友C(2003-12-09):
一个输出口,扩展成四个,速度会变慢。 建议选三个输出口的。 RC回路做DA输出,不太好。

网友D:
加一個 CYPRESS PSOC 晶片 使用 SPI 介面與Neuron晶片溝通即可 可至 http://www.cypressmicro.com 下載各種文件,開發工具也是免費. 也可以與威健公司連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