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的OPCServer实在太差!服务更差!

楼主(2004-01-01):
RSLinx的OPCServer很奇怪,居然无法与之建立回调。 打电话给他们的支持,得到的答复居然是他们的OPCServer只为他们的OPCClient服务。 真是奇怪,那他们做成OPCServer有什么意义?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自己写的或者第三方的OPCClient与RSLinx的OPCServer建立回调成功过,如果有的话,烦请介绍介绍经验,是不是有什么玄妙的地方需要配置。 RSLinx的OPCServer太差了,支持人员更差,居然说什么他们的OPCServer只为他们的OPCClient服务,太业余了!

网友A:
那叫OPC吗??

网友B:
请提供DTL32.DLL这个文件,它是RSLinx中的,什么版本都行,我是新手,多谢,HWP324@MAIL.CHINA.COM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系! 我曾调试过一个!

网友B:
拒绝回调的主要原因是:数据从OPCServer传回到client时,server的账户被拒绝访问。 可试用以下三种方法:(在opcserver端设置) 1 交互式用户 这样设置时,要在opcserver机器上加上启动client的账户。在client机器上添加启动opcserver的账户 2 启动用户。 要在opcserver机器上加上启动client的账户 3 指定用户。 要在opcserver机器上指定启动client的账户 技术支持不一定很懂,不能过分相信他们。有时同一个问题问一个公司的两个人,说法可能都差得很大

网友B:
发现三维力控网站改版了大家快去看呀!~ http://www.sunwayland.com.cn

网友D(2004-04-15):
三维力控和AB的OPC产品的各个系列都作过成功的例子,包括SLC500、PLC500、CONTROLLOGIX等,力控的实验室也有AB的设备,AB的OPC应该说是同类产品非常优秀的一种,个人感觉AB的通讯功能在PLC厂商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网友B:
RSLinx的OPCServer 挺好的,很好通的 可能你搞错了某个参数

网友E:
槟榔:你可不可以把RSLinx的OPCServer具体如何实现象向大家介绍一下,拜托了,万分感谢!

网友D:
完全是缺省参数,不用改任何参数即可

网友B:
不要要什么参数 yuer:首先要RSLINX 的授权支持OPC

网友E:
槟榔,我感觉我得RSLINX的授权是支持OPC的,因为我可以在VB上通过编程于RSLINX OPC SERVER 连接上,但是我不能读到组中各项的具体参数。将诸如以下的程序语句“opcItems.Remove 8,ServerHandles,Errors”,及“objTestGrp.SyncRead OPCDevice, 8, lServerHandles, Values, lErrors, Qualities, TimeStamps”输入时,系统不能运行,且参数无法赋值。槟榔,我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你帮帮忙,谢谢你!

网友B:
胡说八道

网友F:
我通过rslinx gateway可以看到我的CONTROLLOGIX5555了,我右击它建了一个TOPIC,并将CONTROLLOGIX5555中的那些TAGS导出文件导入此TOPIC,但是我不能看到任何的 ACTIVE TOPICS/ITEMS,而且什么也没报错,这是为什么?在我设置的TOPIC的OFFLINE中可以看到我导入的TAGS,但是它的ONLINE中什么也没看到,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的啊,只要把TOPIC配置好了

网友D:
你没有安装AB的授权文件吧,必须用专业版

网友G(2008-04-23):
AB的通讯功能在PLC厂商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网友H:
我现在用RSLINX的OPC功能,感觉还不错.

至于技术支持嘛,水平参查不齐也可以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