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可否并出一路信号?

楼主(2004-01-01):
本人所在车间的变送器通过RS485与微机相连,近日办公室又添新微机,办公室与车间相距500米,想将办公室微机与车间变送器连接,从变送器的RS485接口出并出一路信号。不知是否会对原系统有影响,而且500米传输是否必须用22号屏蔽线?连接时应注意哪些问题?烦请各位老师帮忙!我先谢过各位!

网友A(2001-12-27):
方案当可行。用什么线看传输速率。进计算机要用485转232接口。

楼主:
非常感谢天衡老师!我用9600的速率(可以吗?),RS485/RS232转换器也有,如可能,请多指点一些。再次感谢!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是传上来的数据不对,而且原来的微机也会受影响,不知是何原因??? 恳请帮助!!!

楼主:
希望有人帮我! 是否有解决方法?

网友A:
1.通信程序有问题,2。微机受什么影响了?3。9600BPS传了多远?4。RS485/RS232转换器是隔离型的吗?

网友B:
这种方式可能会有问题,上位机原来几台,现在几台,软件是哪种,如果原来计算机是一台,而且协议不支持多主,系统就会有问题。请说明详细情况.

网友C:
去看看http://www.rs232.net.cn,那里有介绍,全透明的设备不需要任何软件支持

网友A:
应该会有问题,两台计算机的通讯竞争是导致产生问题的原因。。。

楼主:
我也认为是两台微机之间的通讯造成的问题,原听大家的高论!谢谢了!

楼主:
我详细说一下,我们单位的温度及电量变送器接成485环网,上位机(暂叫做微机1)由RS485/RS232转换器(用COM1口)同他们连接,软件是由工程承包商自编的BC4版本的通讯程序,原代码公开。界面用INTOUCH作成。而COM2口又与另一台微机相连,这台微机(暂叫做微机2)是与PLC通讯的。在1的程序包括两个COM口的通讯,我在新的微机中照搬了1的所有软件,而且为了证明是否是线路过长,将新微机搬到现场,拔下微机1的COM1连线(没拔COM2与微机2通讯的连线!) 接到新微机COM1上,也是通讯有错误。 希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D(2002-02-09):
大家好, 你的问题,原因不是距离和速率,而是你这种方案中上位机采用的是轮询方式,如果再加一台上位机,就打架了。 解决方案:不能光COPY原来的程序,需要把第二台计算机的程序重新编写,你手上不是有源程序吗,不要发送任何信息(否则,如果原来通信协议有漏洞,可能造成通信瘫痪),只是接收信息,根据接收的数据,分析一下即OK(接收的信息中有一部分是上位发送的数据(呼叫),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知道是环网上的哪个从站,另外的数据是从站应答的数据)。 shen_gl@263.net

网友A(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A: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我想订阅《变频器与软启动器应用200例》杂志,能否请大家告知我可以订阅此本杂志的联系方式,如有知道此信息者,烦请急发邮件于我:yenwell@yenwell.com ,谢谢啦! Jennywu

网友E(2008-04-09):
楼主 发帖时间:2004-1-1 15:47:00

8 楼 回复时间:2002-2-9 14:15:00

网友E:
500米传输距离宜采用导体不小于22AWG的RS485专用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2AWG.

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hdsr17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