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接线?请教!

楼主(2004-01-01):
请教各位:PROFILE-DP系统之间的连接电缆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四芯双绞屏蔽电缆,它的接头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是一出一进的?比如接S7200上的EM227模块时,接到那个口?九针口吗?485标准?如果是末端,街头上是否会有平衡电阻?盼复,谢谢!

网友A(2003-11-28):
购买SIEMENS的标准连接器吧,连线问题不用考虑,总共4根线,两进两出,终端电阻可以用开关自由选择。

网友B:
们公司是德国TKD电缆集团中国上海代表处我们的电话:021-67699023作为德国TKD电缆公司(Http://www.kwf.de)中国总代理主要经营TKD品牌下各种电缆,包括柔性控制电缆(controlcable),高柔性拖链电缆,数据传输电缆(LiYCY),各种总线电缆(Profibus,Interbus,CAN,ASI),卷筒机电缆,耐高温电缆,橡胶护套电缆(H07RN-F),扁平电缆和动力电缆高柔性电缆,伺服电机电缆,拖曳电缆,电焊机电缆,总线电缆,拖链电缆,柔性电缆,电梯和输送系统电缆,固定安装用电缆及导线.螺旋电缆.低频数据传输电缆及市话电缆.高频数据传输及光缆,H05RN-F,H07RN-F,HH05RR-F,A07RN-F,NSSHOU,NSHTOU,LIYY,LIYCY,Teflon-FEP/GL,NYY,NYCY,NYCWY及螺旋电缆及各种电缆夹套等。我公司凭借在进口电缆市场多年工作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电缆选型等技术支持,欢迎电话咨询。 我们的联系电话:021-676990236769950227619184 传真:021-67699502 联系人:姚先生 公司网址:Http://www.kwf.de E-MAIL:yaoyunfeng111@sohu.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涞亭北路99弄86号102室

网友C:
SIEMENS的连接器有个缺点,力气大了一点就把盖子拌断了。

。工控界。

网友(2004-01-01):
我托人买了一个 ET200 s ,但是只有一个设备,没有 安装手册, 我不敢冒然接线, 怕它冒烟. 应该有安装手册吧? 如果先生有电子版,请给我传一份 肯请帮助 模块是 IM151 模块, 6ES7 138-4CB10-OABO电源模块, 6ES7 134-4GB10-OABO模拟输入, 6ES7 135-4GB00-OABO模拟输出, 整个系统是这样的,下面是一个et200s分布式io,通过cp5611卡接到 一台工控机上, 软件有softnet,组态软件 总线连接器 两进两出 进出什么区别 盼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