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4-01-01):
富士变频器FRN15P11S-4运行正常,但关电源时总报警oc3,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关电源还有显示吗?!是不是关其它设备电源?

网友B:
先让变频器停止运行,然后再关电源

网友C:
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起停千万不要用上电掉电的方式进行:如果上电前启动端子就闭合,在充电和程序自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飞车(如DAFOSS的5000),或者过流,如果软件上有封锁则启动可能问题不大;但是用掉电的方式进行,而此时启动端子仍然闭合,变频器在封锁输出前会因为直流母线电压的急剧下降而出现过流,所以,出现OC3很正常。 变频器的起停操作一定要在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情况下,通过启动信号的通断来控制!

网友D:
请问飞车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一般控制顺序,关断变频器运行信号,在关断电源。如果不这样先关掉电 源,电动机线圈余电或磁场,在电机惯性作用下成发电机。变频器检测系统误论为故障、所以报警。但是瞬间??我的关点参考!

网友C:
to:维修工: 所谓的飞车就是频率不受控,前面已经说明,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在程序里面有自检过程的封锁功能,就不会出现上电飞车; 但是,在运行情况下通过掉电停止变频器,一般都会出现过流,因为在控制回路封锁输出前,就已经出现过流了!! 如果你用DANFOSS VLT5000带一个空载电机试验,先闭合运行端子(一般是12-18),然后上电,你会发现电在充电过程中电动机会突然加速,然后充电完毕后,电机停止运行,如果此时电动机带载,一般就会出现过流!

网友F:
有时IPM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报警!

网友D:
谢谢m13473! 请继续说明那个DANFOSS VLT5000的例子,上电-电机加速-停止-过流-然后会导致变频器什么器件损坏吗?因为我怀疑我们坏的那台DANFOSS变频器有可能是这样损坏的,操作工对当时情况说不清。

网友C:
这样的情况一般就是对逆变模块的冲击!

网友G(2005-03-05):
有一台变频器型号为FVRO.75E11S-4JE有时候按RUN启动时显示OC3,有时候在运行当中也会显示OC3,我换了另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后运行正常,可以证明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请问这种情况的问题出现在变频器的哪部分.谢谢!

楼主:
请问大虾,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用什么来量呀。万用表行吗? 谁有ab变频器的中文说明或手册发一份。谢谢 发f88293274@sohu.com

网友G:
可以用数字万用表量

网友H(2006-03-09):
把加减速时间设长一些

网友I:
进来关注一下,遇到过过电流的,可不是关电源后哦!

网友J:
输出模块坏13064750345

网友K:
我以前也遇到象楼主所说的情况,检查主板及驱动一切完好!换个输出模块就好了!不知你的机器是否也是如此!

网友L:
我公司有原装富士配件,价格优惠,有需要者,联系: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F(2007-03-27):
我公司有大量富士G11板子.13646832847

网友M:
变频器在运行中断电,是不会报过电流的,应该报欠电压.
上电前启动端子就闭合,会报过电流.

网友N:
小日本的机器就这样 再有几年就得全部回广岛

网友O:
上电之后变频器显示三相电压不平衡付位后运行正常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