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帮我找到三恳通用型变频器的控制面板(MF-7.5k-380)

楼主(2004-01-01):
公司的十几台变频器是三恳通用型MF-7.5k-380 因为控制面板按键失灵,不知哪位有更好的办法,换了有点浪费。请指教!

网友A(2003-11-11):
可将常用的按键用普通按钮替换上去,引几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这面板按多了就容易失灵,比较难买到!也不必用面板控制,将参数01、04都改为“1”,然后用远控就可以!

网友C:
哪有三肯SAMCO--L,LF--55K变频器的电源变压器,型号为CX45029--036 联系电话:0931--8556892

网友D:
你是哪里的,如果在北京的话可以和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联系,电话:01088459350 杨林中

网友E:
价格多少?

网友F:
你可以找北京大恒的于广(010-62628386),或中科恒业的胡绍兴他们会帮你解决.

网友G:
我可以给你定做一批,150元一片。027-85712619

网友H(2004-01-01):
MF-7.5KW的控制面板我这儿有,可以提供给你,请提供联系方式. 本公司电话:0315-4635127 7291872 13932512590 13931596672

网友I:
换按键不就行了吗

网友J(2009-03-03):
引用 网友G:
关于我可以给你定做一批,150元一片。027-85712619

是整个面板换掉  150元吗 ?联系QQ609272696

网友K(2009-06-25):
我公司求购一批三恳MF变频控制面板,有订做的单位吗?

网友K:
我公司求购一批三恳MF变频控制面板,有订做的单位吗?
有的话加QQ916677307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