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动和inrush prevention circuit

楼主(2004-01-01):
各位高手,我们做实验打算用三菱公司的ASIPM模块,它把整流和逆变(三相380V)做在一起,但制动单元和inrush prevention circuit要自己设计,请问如何设计这两部分可靠的电路。谢谢!

网友A:
用一个IGBT单管和一个续流二极管就OK(注意攻率和电压等级,二级管的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B(2008-12-05):
请问1楼:IGBT单管驱动信号-刹车信号,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