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起始频率

楼主(2004-01-02):
变频器的起始频率是不是模拟输入为零时候的频率???

网友A:
不一定,有一个参数可设定,模拟输入为零时候的频率是“频率下限”。

网友B:
频率下限可不可以为零?

网友C:
用負電壓的模擬輸入方式更好 -10v(0hz)-------------0v(最高頻率)並且抗干擾性能好與0-=10v輸入的方式

网友D:
起始频率应该是电机启动初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然后以此频率为起点逐步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