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PLC中计数器的数据送到触摸屏显示和控制啊?

楼主(2004-01-02):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的是FX2N-PLC现在想把PLC中计数器的数据送到触摸屏显示和控制,如何编程啊?有没有实列可否给我看看。或者那里有这样的书看那?另外我选什么触摸屏比较好?用什么电缆与PLC通讯啊?

网友A:
在触摸屏中设置一个数据显示元件就行了。

网友B:
选用三菱的F920,F930,F940都可以,再加50DU-CAB0就可以和PLC连接了,编程软件可以用FXDUWIN中文版。至于如何用就和楼上说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