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载运行松下伺服电机也报过载错误?

楼主(2004-01-02):
我在调试松下msma系列1kw伺服电机(带有制动器),由于控制器部分没准备好,先利用伺服驱动器本身提供的试运转功能来试验电机能否运转正常。将电机的编码器接入伺服驱动器的相应端口,将四伏驱动器的u,v,w三端接入电机的对应端,由于做空载试验,暂时没有联接制动器的相应电路。   进入松下伺服的试运转功能后,电机开始运转,大约6-7秒后停止,报警显示是过载错误,关闭电源,重新试运转仍然出现同样的情况,而且渐渐感到电机外壳开始发烫。   以前,我调试一台松下小型电机(200w)时,出现过过载,当时发现是电机的u,v,w接触不良,后重新连接后解决问题,但这次测试了接线都很正常。   松下技术手册上建议的排除方法是增大加减速时间,但这样做之后,电机根本无法启动。又让增大增益,也不能奏效。我现在怀疑是否是制动器没有连接的故障,但也没有发现松下驱动中有关于是否使能制动器的参数。   希望,有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各位朋友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2003-07-11):
你的电机制动器是通电制动还是断电制动,一般来说,制动器的电源是外加的,跟伺服驱动器没有关系,你是不是没有通电松制动就开机,那当然是要报警了,仅供参考,希望回复.

网友B(2003-08-15):
松下电机 经常会发生一些莫名奇妙的错误,我建议贵方不要采用日本鬼的东东,现在国产电机也不错,还有可以看看欧洲品牌拉!!!!

网友C:
空载下出现这种情况,关键还是要去查U、V、W,我们遇到很多客户都是很自信说自己接线没问题,可你别忘了U、V、W还有电机那个插头,我前几天去解决问题时,怎么找也找不到16号报警的原因,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机床下发现电机上的插座受损了,U、V、W只剩一相连接了。 另外你可能要真的检查一下你制动器是否松开。其他的原因目前看都不象,至于有人说日本人的东西有鬼。其实是他自己心里有鬼,遇到问题就要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办事的作风,否则人家买都买了,你让人家换不成,你敢保证你的东西就一点不出问题。欧洲伺服确实巴实,但起价格也够巴实的;国产伺服?我们不是贬低自己国家的产品,但如果你使用过你就真的深有体会了。 望这位仁兄能尽快排除问题。

网友D: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没有打开制动器,请接上制动器电源(外加),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我前不久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松下电机,显示“16”和“24”报警信号,检查发现是制动24V电源没有,光模块输入信号 OK,但没有输出信号,仅供参考

网友F:
过载报警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真正过载(制动器制动),一是没有输出(电机动力线没有接好)。好好检查这两个地方吧

网友G:
新的松下伺服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16号报警),如果电源接线没有接错和制动器的接线没有接的话,那么是电机的编码器坏了。建议选择性能和质量良好的伺服。如果感兴趣请联系proposition@263.net

网友H: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不防试试。我用的是FARA伺服控制器(跟松下技术一样,几乎可以代替),是由于系统参数里面的上下运动距离限制所导致的,我修改后,用控制面板复位后OK。当时出现的鼓掌跟你描述的一样,而且伺服电机有噪音。

网友I:
没错,一般伺服电机制动器为断电制动。没有供电,制动器是抱死的,对电机来说当然是相当大的一负载啦!时间长还会烧坏电机(高速摩擦)和驱动(抬高总线电压)。ok,兄弟们,小心了!

网友J:
各位前辈,若有三菱.富士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详细资料能否给小弟发一份。 E-mail:xiangying_0@263.net

网友K(2003-10-30):
你的这个问题是过载报警,主要是电机的抱闸电源没有供给,抱闸没有打开,当你把抱闸电源给上,可以听见电机中抱闸打开的声音。这是你在运转就没有问题了。 我建议你一般选用安川的伺服电机,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TEL:010-82253599 E-MAIL:YXF7692@SINA.COM

网友L(2003-12-25):
各位高手,我正在学习富士电机的通讯技术,不知谁有通讯说明书的相关资料,请给我发一分,非常感谢! E-MAIL:wqy_990217@SINA.COM

网友M:
同意superanan的说法,本人多次用松下伺服系统,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驱动器侧U、V、W与电机侧U、V、W接错造成的,因驱动器侧有两根线间的电阻很小,因而用表校了多次都没发现,最后彻底将两侧线都拆下才发现的,因多次用过松下电机,感觉性能还不错(日本 XXXXXX)

网友N:
松下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出乎你意料的毛病,三菱、安川吗?价格高了点。试试性价比较高的山洋吧!

网友O(2006-01-16):
我想请问楼主一下,您的1000W电机所配备的制动器产生的扭矩为多大?

网友P(2006-03-15):
楼主的情况我试过,如果U,V,W没问题,原因是编码器接错线,建议详细检查一下编码器接线.

网友Q: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没有办法,更换一个新电机都有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R(2006-11-08):
有2种可能一般:
1,驱动器的增益太高;
2,接线错误

网友S:
没做过伺复,学习

网友T(2007-01-05):
to zsbs:
"驱动器侧有两根线间的电阻很小,因而用表校了多次都没发现,最后彻底将两侧线都拆下才发现的"
在电机断电状态下,驱动器UVW侧是短接在一起的,所以只有拆下来才能测量的,否则怎么量都量不出的

网友U(2007-02-27):
我们厂的伺服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接通电源,没有启动电机的时候,电机发生震动,我们更换了另外一台伺服控制器,问题解决。大侠们告诉我一下,伺服控制器什么部分坏了,会造成这个原因。

网友V:
没有启动电机的时候,电机发生震动,
降低增益会不会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W:
松下的电机都是断电制动的,你要让电机转起来就必须先给抱闸上电,让它松开,不松开的话电机肯定会报过载的,制动器一直在摩擦,自然会发热。

网友X:
不是所有的伺服电机都加抱闸。

网友Y:
可能是制动器没接电,你可以在关电情况下用手转一下电机转子,很吃力说明制动器是通电松开,断电制动的.这样的话你只给U,V,W加电,电机在制动的情况下运转当然报警,不报警才不正常..

网友Z:
  如果进入SVR-ON以后,按上/下键,电机有转动;但是,电机有震动且发烫,请将参数PR10、PR11、PR20、PR22降低,PR12稍微加大;
如果不清楚参数设置多少,简单一点,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A(2007-04-29):
于工说得是,楼主啊,你制动电源都没接好就开始运行,他当然报警了。没有制动电源,那个抱闸是抱紧的啊,只有接上电源,抱闸才能打开。拜托。

网友AB(2008-08-10):
谁有MSDA023的说明书,给我发一份, c_c_s_s@163.com 谢谢了

网友X:
封杀“CHOI一”的ID!

网友AC:
报闸上24v电源,问题就能解决了,大家做广告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素质,不要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网友AD:
长了点知识,thanks

网友AE:
谁有LENZE EVF8201-E 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给我发一份,672148825@QQ.COM,谢谢了

网友AF:
你可以把刚性调低一点试试,以我个人经验一般可以解除报警

网友AF:
对了制动要先给24V电压

网友AG:
这应该是制动没有接线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是电机轴承坏掉了.其实也不用过分强调小日本的东西又如何如何,他们的伺服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国产的伺服电机取代他们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公司代理台湾东元伺服系统,可以取代90%以上的松下应用领域,大家可以来了解和探讨一下www.vacsinsz.com

网友AH:
引用 网友F:
关于过载报警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真正过载(制动器制动),一是没有输出(电机动力线没有接好)。好好检查这两个地方吧

问个初级问题,为什么电机动力线没接好,会出现过载呢?这里的电机动力线没接好是不是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U,V,W全部断开,相当于电机没连接驱动器;

2. U,V,W中某相或某两相断开;

3.驱动器侧U,V,W与电机侧的U,V,W没对应。

网友S: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I:
因接错线过载我碰到过两种情况:

1、U、V、W没对应好;

2、伺服驱动器三相电源输入缺相

网友AJ:
路过看看高手都在这呢啊~!

网友AK:
安川伺服电机为什么电源打开就运行

网友V:
"安川伺服电机为什么电源打开就运行 "

什么控制方式?当前参数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AL(2009-09-16):
为什么松下伺服停止一段时间后偶尔会出现过载报警

网友AM:
没错,一般伺服电机制动器为断电制动。没有供电,制动器是抱死的,对电机来说当然是相当大的一负载啦!时间长还会烧坏电机(高速摩擦)和驱动(抬高总线电压)。ok,兄弟们,小心了! 我同意十楼的看法。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AN:
电机抱闸都没打开就运行当然过载;不信你用手拧电机轴要是能转动你就厉害了。

网友AO:
感觉就是制动器没有通电的原因,有些人不好好解决问题,总是在做挂广告

网友AP:
你把接制动器的两根线接到直流24V电源上就行了。制动器在不通电的时候是锁死电机轴的。

网友AQ(2009-11-16):
检查 U V W接线问题

网友AR(2010-02-21):
我遇到的情况是,电机刚要转动,或刚一停止转动时,电机报警ERR16,此时制动器也断电,但是垂直于电机轴的工作台缓慢落下,制动器断电电机应该抱死才对,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希望以上高人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S:
楼主可以看下松下白皮样本第58页, 电源接通后的时序图  就明白了。 制动器的电源线也要接好,不通电情况下是抱死的

网友AT:
过路看一下,为啥楼主没有下文呢

网友AU:
这里面有及个关键的地方。

1,失电制动器(抱闸)的制动力矩是多大?也就是抱闸能产生大多的阻力,要先查看清楚。如果制动力矩大于电机的额定力矩,那么,强行使电机转起来就会报过载,这个时间视驱动器内的软件设定时间的长短。

2,驱动器的U、V、W与电机的U、V、W是否一一对应着接?如果说有接错的话,可能会导致电机抖一下之后抱死不转,驱动器检测不到转速,导致速度环的输出增大,最终导致输出电流升高,到一定程度就会报过载,至于输出电流到多少报过载,那就要看过载保护的时间长短,以及电机过载能力的大小了。

网友AV(2010-04-07):
各位大吓,小弟今天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想到是制动器的问题,但不敢直接接24V电,多谢各位。

网友AW:
松下伺服电机手动试机没问题,可是一旦接上电脑就报警16,没办法了,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谢,我请客。

网友AX:
松下的伺服就是这样的,报警让你摸不着头脑,而且就是那么几个报警,报14 ,16 ,最多,专门维修松下报警14,16要修的联系13640886576  020-23316071 饶工

网友AY:
你不算电转一下电机是不是转不动,那是抱闸没打开啊

网友AZ:
抱闸问题,接通·电源看看

网友BA:
你的电机制动器是通电制动还是断电制动,断电制动的话要接上电源(无制动电机例外),检查一下驱动器侧U、V、W与电机侧U、V、W是否对应?特别注意你的电机有无返修过,如修过,那怕是编码器位置动过,那它的U、V、W与驱动器侧的U、V、W就不一定对应了,是要重新确认的,仅供参考。

网友BB(2010-11-08):
非常感谢啊,我也今天刚刚遇到这总问题,还没解决呢,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BC:
在FAGOR的系统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次的原因是:制动器在制动状态,在制动器没有松开的情况下,电机就转了。有的电机在制动器制动的状态下其转子也能动作。

网友BD:
这个贴子很搞笑。那么多高手为发贴人出谋划策。可是发贴的人却一言不发。

网友BE:
1、“报警显示是过载错误,……松下技术手册上建议的排除方法是增大加减速时间”;

2、说明书不会这样说,是你看错了!!!

网友BF(2011-07-26):
松下伺服垃圾,松下PLC更垃圾!!!

网友BF:
支持国货、支持好货!

网友BG:
把惯量比改成50。大功率空载时默认是250惯量比过大。

网友BG:
一群人七七八八问题也说不到点子上。

网友BH:
有一种可能:伺服参数不恰当,产生了自激振荡。在惯量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

网友BI(2012-07-17):
哪位大哥能给个正解啊,小弟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到底是参数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BJ(2020-07-13):
都是些人才,制动不打开。让电机就转能不报警吗?

网友BK:
抱闸的问题吧,抱闸未做接线大部分伺服抱闸是抱死状态,这时候转动电机就会"拖抱闸",抱闸又和刹车盘不一样,抱闸是带齿的,换一台电机吧,这台应该已经拖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