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流量传感器

楼主(2004-01-02):
关于流量传感器我知道的有涡街的和涡轮的俩种,请问各位这俩种的性能有什么差别? 另外市场上有流量传感器和流量变送器,流量变送器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要将管道里水的流量测出来直接传给PLC,只用流量传感器能完成任务吗?

网友:
流量传感器种类非常多。涡街流量计是根据流体卡曼震荡的频率来测量流量的,测量中无机械旋转部件。涡轮流量计的原理无需多言。你的情况要用变送器。

楼主:
也就是说,要把流体产生的物理效应转换成电模拟信号输出,需要用流量变送器而不是流量传感器喽

网友A:
用变送器,如果PLC能接受频率信号的话,可以考虑用传感器。传感器比变送器便宜!

网友B:
涡街流量计、电磁流量计: 请传工艺参数(最大流量、最小流量、管径等)给您报价。 020-82307622 82307622(FAX)

网友C:
你要用變送器就可以了 021--54857220 鐘國剛

网友D(2005-12-06):
建议用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不用停产安装。精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