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Server的DCOM配置问题(急)

楼主(2004-01-02):
各位opc高手,我有一关于OPCServer的DCOM配置问题想请教,我在一台window2000 profession上配置OPCServer,具体配置如下:注册OPCServer、OPCproxy.dll,用dcomcnfg工具配置:应用程序OPCSample:默认属性:1。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 2。默认身份验证级别:(无)3。默认模拟级别:标识。客户端也是window2000 profession,配置:注册OPCServer、OPCproxy.dll,程序使用CoCreateInstanceEx()访问,返回HRESULT:0x80070005,访问拒绝。请问问题出在哪?再现等待。

网友A:
opc server有没有运行

网友B:
是用户权限配置不对. 用同名称的用户和口令登陆两机器. dcom 配置设为everyone.

网友C:
各位: 服务器启动了,两台机器用同用户名和同口令试验也成功了,我想实现的是用不同的用户登录,否则,其不太不灵活了,另外,在window2000 Server上配置DCOM是否也需要用相同用户名登录?

网友D:
各位大侠,我有一OPC Serve运行在Win2000 Server上,请问该如何配置才能在另一台客户机上用OPC Client连上OPC Server?万分感谢!!

网友E:
各位:    服务器启动了,两台机器用同用户名和同口令试验也成功了,我想实现的是用不同的用户登录,否则,其不太不灵活了,另外,在window2000 Server上配置DCOM是否也需要用相同用户名登录? 解答:在服务器上先添加1个的与客户机上启动client用户名密码一致的用户(可能也就是启动计算机的用户),然后把DCOM改为“ 启动用户”即可。 这样机器登录时用什么 名字都可以

网友C: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DCOM改为“ 启动用户”的具体做法,是在服务器上,还是在客户端,

网友E:
在服务器上,选中相关的opc server 然后选择“属性” 在身份识别属性页,改为“启动用户”即可

网友F(2008-03-04):
请问下 怎么启动OPCSERVER 还有就是  怎么才能在系统的组件里 查看OPCSERVER有没有启动

网友G:
软件自带的 启动了软件 配置好DCOM 然后就能通讯 部分需要自主开发的OPC 服务软件

网友H(2008-12-30):
http://www.sunwayland.com.cn/product/detail.asp?id=36   力控的MOPC  大厂家的opc定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