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ab的plc

楼主(2004-01-02):
今日看ab的controllogix说明手册,看到一点:ControlLogix系统中的每个I/O模块必须归属与某个ControlLogix控制 器。宿主控制器储存着它所拥有的每个I/O模块的组态数据,根据I/O模 块的安装位置,模块即可以是本地的,也可以是远程的。宿主控制器发 送I/O组态数据以规定I/O模块的工作行为,并在控制系统内启动I/O模 块的动作。每个ControlLogix I/O模块必须与它的宿主控制器保持连续 通信以便正常工作。 典型情况下,每个I/O模块只有一个宿主,因为当与宿主控制器的通讯 停止时,只听(listen-only )控制器就会丧失与模块的连接。用户可 以为一个输入模块定义多个宿主。如果多个控制器拥有同一个输入模 块,则每个控制器都必须保持该输入模块的相同组态。输出模块只允许 有一个宿主。 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我印象里面西门子如果采用profbus或者工业以太网连接两个plc,只有写通讯程序才能实现数据交换,没法直接去读取另一个plc的输入数据。 请各位指教!!!

楼主:
这个帖子怎么有人看,没人答?自己顶一顶

网友A:
您这么高高手提出来得问题,能回答的恐怕很少了啊!我来给你顶一下,别让它沉下去:)

网友B:
看不懂,但是还是要顶一顶

网友C:
如果你使用profibus DP的话连接就可以的。你可以直接读取外部的IO,比如ET200M

网友D:
我公司现在有s7-300 400 的钥匙盘 (step 7 v5.2 sp1 安装光盘 + 一张授权软盘) 现在以 50元/套 联系方法是 sgfxj@263.net sgfxj@163.v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