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PPI协议

楼主(2004-01-02):
请问,s7-200 PPI 协议的资料。如向 s7-200下载程序时在通信线上,主机发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 PLC发E5 68 29 29 68 00 02 08 32 03 ... 这些数代表什么信息?

网友A(2003-11-06):
兄弟,有没有PPI协议文本啊,能否给小弟一份。xwq@far-china.com

网友B:
把全部数据发过来,我给你解答。femaletiger@sina.com

网友C(2004-01-02):
张微. 你有PPI协议报文格式吗?愿意个我一份吗? 671004037@SINA.COM.谢谢

网友D:
我公司现在有s7-300 400 的钥匙盘   (step 7 v5.2 sp1 安装光盘 + 一张授权软盘)      现在以 50元/套      联系方法是 sgfxj@263.net    sgfxj@163.vip.com

网友E:
大家可以关注2003年11月的计算机测量与控制期刊,有位大哥为此写了篇论文,真是大开眼界

网友F(2004-04-06):
张微.   你有PPI协议报文格式吗?愿意个我一份吗?   houhx@xysoft.com.cn 谢谢

网友G:
我有dephi的通讯源码,当然里面就是协议了。

网友H(2004-07-16):
张微: 你有PPI协议文本吗?如果有,发一个给我好吗?谢谢! JJ@Broadwin.com.cn

网友I:
愿意给我一份吗?如果是DELPHI也行,虽然我用的是VB,但我会尽力去学的:-)

网友I:
忘记说我信箱了,sun79915@sina.com 期待和们前辈给于帮助中中.......

网友J:
datou,我想要一份通讯源码程序可以吗?lcjstar@sohu.com

网友K:
S7-200 PLC之PPI协议 通过硬件和软件侦听的方法,分析PLC内部固有的PPI通讯协议,然后上位机采用VB编程,遵循PPI通讯协议,读写PLC数据,实现人机操作任务。这种通讯方法,与一般的自由通讯协议相比,省略了PLC的通讯程序编写,只需编写上位机的通讯程序资源 S7-226的编程口物理层为RS-485结构,SIEMENS提供MicroWin软件,采用的是PPI(Point to Point)协议,可以用来传输、调试PLC程序。在现场应用中,当需要PLC与上位机通讯时,较多的使用自定义协议与上位机通讯。在这种通讯方式中,需要编程者首先定义自己的自由通讯格式,在PLC中编写代码,利用中断方式控制通讯端口的数据收发[4]。采用这种方式,PLC编程调试较为烦琐,占用PLC的软件中断和代码资源,而且当PLC的通讯口定义为自由通讯口时,PLC的编程软件无法对PLC进行监控,给PLC程序调试带来不便。 SIEMENS S7-200PLC的编程通讯接口,内部固化的通讯协议为PPI协议,如果上位机遵循PPI协议来读写PLC,就可以省略编写PLC的通讯代码。如何获得PPI协议?可以在PLC的编程软件读写PLC数据时,利用第三个串口侦听PLC的通讯数据,或者利用软件方法,截取已经打开且正在通讯的端口的数据,然后归纳总结,解析出PPI协议的数据读写报文。这样,上位机遵循PPI协议,就可以便利的读写PLC内部的数据,实现上位机的人机操作功能。 软件设计 系统中测控任务由SIEMENS S7-226PLC完成,PLC采用循环扫描方式工作,当定时时间到时,执行数据采集或PID控制任务,完成现场的信号控制。计算机的监控软件采用VB编制,利用MSComm控件完成串口数据通讯,通讯遵循的协议为PPI协议[2]。 PPI协议 西门子的PPI(Point to Point)通讯协议采用主从式的通讯方式,一次读写操作的步骤包括:首先上位机发出读写命令,PLC作出接收正确的响应,上位机接到此响应则发出确认申请命令,PLC则完成正确的读写响应,回应给上位机数据。这样收发两次数据,完成一次数据的读写[5]。 其通讯数据报文格式大致有以下几类: 1、读写申请的数据格式如下: SD LE LER SD DA SA FC DASP SSAP DU FCS ED SD:(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LE:(Length)报文数据长度 LER:(Repeated Length)重复数据长度 SD: (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SA:(Source Address)源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DA:(Destination Address)目标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FC:(Function Code)功能码 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目的服务存取点 SSA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存取点 DU:(Data Unit)数据单元 FCS:(Frame Check Sequence)校验码 ED:(End Delimiter)结束分界符(16H) 报文数据长度和重复数据长度为自DA至DU的数据长度,校验码为DA至DU数据的和校验,只取其中的末字节值。 在读写PLC的变量数据中,读数据的功能码为 6CH,写数据的功能码为 7CH。 2、PLC接收到读写命令,校验后正确,返回的数据格式为 E5H 3、确认读写命令的数据格式为: SD SA DA FC FCS ED 其中SD为起始符,为10H SA为数据源地址 DA为目的地址 FC为功能码,取5CH FCS为SA+DA+FC的和的末字节 ED为结束符,取16H PPI协议的软件编制 在采用上位机与PLC通讯时,上位机采用VB编程,计算机采用PPI电缆或普通的485串口卡与PLC的编程口连接,通讯系统采用主从结构,上位机遵循PPI协议格式,发出读写申请,PLC返回相应的数据。程序实现如下: 1、串口初始化程序: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e,8,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RThreshold = 1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PPI协议定义串口为以二进制形式收发数据,这样报文的通讯效率比ASCII码高。 2、串口读取数据程序,以读取VB100数据单元为例: Dim Str_Read(0 To 32) ‘定义发送的数据为字节为元素的数组。 Str_ Read (32) = &H16 ‘相应的数组元素赋值,按照以下格式: Str_ Read (29) = (100*8) \ 256 ‘地址为指针值,先取高位地址指针 Str_ Read (30) = (100*8) Mod 256 ‘取低位地址指针 Str_ Read (24) = 1 ‘读取的数据长度(Byte的个数) For I=4 to 30 Temp_FCS = Temp_FCS + Str_Read(i) Next I Str_Read(31)= Temp_FCS Mod 256 ‘计算FCS校验码,其它数组元素赋值省略。 68 1B 1B 68 2 0 6C 32 1 0 0 0 0 0 E 0 0 4 1 12 A 10 2 0 1 0 1 84 0 3 20 8B 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确认读取命令,发送以下数据: 10 2 0 5C 5E 16 然后上位机VB程序接受到以下数据: 68 16 16 68 0 2 8 32 3 0 0 0 0 0 2 0 5 0 0 4 1 FF 4 0 8 22 78 16 首先识别目标地址和源地址,确认是这次申请的返回数据,然后经过校验检查,正确后解析出第26号数据(&H22)即为VB100字节的数据。 3、串口写入数据程序,以写VB100数据单元为例: Dim Str_Write(0 To 37) ‘定义发送的数据为字节为元素的数组。 Str_Write (37) = &H16 ‘相应的数组元素赋值,按照以下格式 Str_Write (35) = &H10 ‘要写入的数据值 68 20 20 68 2 0 7C 32 1 0 0 0 0 0 E 0 5 5 1 12 A 10 2 0 1 0 1 84 0 3 20 0 4 0 8 C B9 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确认写入命令,发送以下数据: 10 2 0 5C 5E 16 然后上位机VB程序接受到以下数据: 68 12 12 68 0 2 8 32 3 0 0 0 0 0 2 0 1 0 0 5 1 FF 47 16 这是PLC正确接收并写入信息的返回数据。 4、串口接收程序: 在数据接收程序中,利用VB中MSComm控件,一次接收缓冲区中的全部数据,存放到数组形式的暂存单元中,然后分析每个元素的值,得到读写的数据。 Dim RCV_Array() As Byte Dim Dis_Array As String Dim RCV_Len As Long RCV_Array = MSComm1.Input ‘取出串口接收缓冲器的数据。 RCV_Len = UBound(RCV_Array) ReDim Temp(0 To UBound(RCV_Array)) For i = 0 To RCV_Len Dis_Array = Dis_Array & Hex(RCV_Array (i)) & " " Next i Text1.Text = Dis_Array ‘接收到的数据送显示。 在程序的读写过程中,一次最大可以读写222个字节,目前给出的数据读写为整数格式。 数据类型 Str_ Read(27) S 04H SM 05H I 81H Q 82H M 83H V 84H 以上程序,是以读写PLC的V变量区为例,利用PPI协议还可以读写S7-200PLC中的各种类型数据,包括I、Q、SM、M、V、T、C、S等数据类型,能够直接读出以上变量中的位、字节、字、双字等,其中读位变量时,是读取该位所在的字节值,然后上位机自动识别出该位的值。按照读写的数据类型,其中Str_ Read(27)的值各不同: 在控制系统中,PLC与上位计算机的通讯,采用了PPI通讯协议,上位机每0.5秒循环读写一次PLC。PLC编程时,将要读取的检测值、输出值等数据,存放在PLC的一个连续的变量区中[3],当上位机读取PLC的数据时,就可以一次读出这组连续的数据,减少数据的分次频繁读取。当修改设定值等数据时,进行写数据的通讯操作。此系统已经可靠运行两年,达到了要求的控制效果,实现了稳定的通讯连接。

网友L(2005-05-27):
我们公司已经开发出基于基于西门子PPI协议微型打印机适配板及其他多种产品,欢迎大家垂询。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ygtx.com/news.htm

网友L: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真诚的希望和你合作!

网友M:
谢谢。。在这里小生学到了不好好东西。

网友N:
我想要一份通讯源码程序可以吗?

网友N:
张微.   你有PPI协议报文格式吗?愿意个我一份吗? 我想要一份通讯源码程序可以吗?

网友O:
我想要一份PPI协议报文格式说明,我的E_mail:sunshengjiang@163.com 谢谢!!!

网友P(2005-06-27):
兄弟,有PPI协议文本啊,能否给小弟发一份。

网友Q:
兄弟,有PPI协议文本啊,能否给小弟发一份

网友L:
这里能用ABB代码吗? [url href=www.lygtx.com]

网友R(2006-03-07):
PPU协议文本,能给小妹妹一份么,非常感谢!

网友S:
我有完整的PPI协议文本,70多页哦,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T:
找一张组态软件演示版,做个简单界面,选择你要的PLC,用串口软件监控,分析一下即可得出你想要的通信协议,不过要了解一下异步通信的一般格式才好

网友U:
刚用MFC实现了PPI读写程序,不错
部分源码链接:
http://blog.csdn.net/yefanqiu/archive/2006/04/05/651305.aspx

网友V(2006-06-19):
pmx:
   好,我需要你的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网友W(2006-08-28):
有完整的PPI协议的大虾发个给我学习一下:)
tataniao2008@sina.com.cn

网友X(2010-01-22):
完成的PPI协议文本,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jackwzg@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