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我要下岗了,救命!

楼主(2004-01-02):
我先谢谢大家了! 首先所有用水户将一定金额存入磁卡,开始供水。系统用流量计检测用水量,再将数据上传到计算机;由计算机检验该用户是否超支,最后再控制(PLC)或直接用板卡控制水龙头的通断。 请问谁做过这种工程? 可不可以先将硬件的基本配置告诉我? 明天我就要报价了,我现在还一头雾水!怎么办? 有谁能救我??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不过还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和应用场合,如果愿意的话,咱们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单片机吗 成本小于 1000

楼主:
我希望用PC+板卡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C:
首先需根据pc与表的距离及数量来判断使用板卡还是远端模块。再就是pc及组态软件及磁卡终端,看着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