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对西门子S7-200的PPI通信协议感兴趣的进来

楼主(2004-01-02):
请教此论坛里的各位同行高手老师们, 西门子公司的S7-200型系列PLC功能挺强的,但是就是那个串口非得使用所谓的自由协议才能访问其CPU内的资源。听说有个叫PPI协议的方法就可以透明地访问其CPU内的资源,大家能不能集思广益开发一下呢? 我还想请教各位,如果我们能够透明地访问其CPU内的资源这有什么实际意义?有什么使用价值呢?如果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对大家使用西门子S7-200PLC有很多方便和好处的话,那么西门子公司为何不对我们公开呢?人家MODICON公司的PLC不就提供MODBUS协议吗? 欢迎大家讨论,发表意见,多多指教!

楼主(2003-11-28):
请教各位,如果我们能够透明地访问S7-200CPU内的资源,这有什么实际意义?有什么使用价值呢?如果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对大家使用西门子S7-200PLC有很多方便和好处的话,那么西门子公司为何不对我们公开?

网友A:
我觉得西门子PLC的串口采用自由协议编程,可以方便的与其它任何PLC或仪表、设备进行连接。而不象大部分PLC那样连接的设备比较局限。与其它设备进行连接时,必须采用通讯模块才能实现。有的PLC添加通讯模块都无法与设备进行通讯。象西门子穿口采用自由协议进行编程则比较方便,只不过编程比较麻烦。

楼主:
如果西门子PLC的串口可以使用MODBUS RTU从机协议的话,你看是否方便呢?因为MODBUS协议是公开的,我们可以透明地访问S7-200CPU内的资源。采用自由协议的话,你程序吐什么我才能收什么。

网友B:
老兄干吗不买一个呢 买一个通讯模块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还用你这么费事 不值得

楼主:
百无禁忌老师, 请问,要能够透明地访问S7-200CPU内的资源买一个什么通讯模块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啊? 是什么型号?哪里有卖啊?

网友C:
我感到这里大家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S7-200自由口是提供给用户自己编程使用的一个端口,只要符合RS-485标准,用什么协议是自己的事情,即按要求编程就可和通信对象连接,编程也很方便,非常好用。如果用MODBUS协议从,程序都不用编,直接从库中调用增补指令(V3。2版)即可。 如果与PC机连接,使用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如:研华的)即可,调用MS通信控件即可实现两者数据通信。也可用CP5611驱动程序,使用PPI协议,通过动态连接库通信。

网友D:
你不是已经在德国找到一个80几欧元的东东了吗?

网友E:
西门子PLC的串口可以使用MODBUS RTU从机协议的。能够透明地访问S7-200CPU内的资源买一个什么277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永治老师, chp351577老师, 现在我有一片AT89S51单片机外带一个RS485接口(MAX485),想要通过S7-200的串口透明地访问S7-200CPU内的资源,这活怎么干?

网友F:
由于PPI协议是不公开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必顺购买。 或是购买通讯模块(DLL)也是可行的。

楼主:
请教840C老师, 现在我有一片AT89S51单片机外带一个RS485接口(MAX485),想要通过S7-200的串口透明地访问S7-200CPU内的资源,这活怎么干? 请您讲讲,购买通讯模块(DLL)也是可行的?

网友E:
请教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西门子S7-200与电脑连接的通讯电缆如何制作?谢谢各位,我的电子信箱是:chaboy2008@sina.com

楼主:
西门子S7-200与电脑连接的通讯电缆如何制作? 就是一个用RS232/RS485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F:
http://slc500.yeah.net的论坛好象有这个图,我在那看过一次,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C:
BJCEN:你的问题我看到了。在89S51和S7-200两者之间,你可根据使用情况用一个做主动者(我建议用S7-200),发一个序列,在另一端接收此序列,如果接收序列正确,在接着发即可通信。您要认真地读S7-200通信指令。如果有问题,我可以把我们项目的一个演示程序(PC机RS-485端口与S7-200)给您发去

楼主:
chp351577老师, 您是说在S7-200CPU里运行自由通讯协议吗? 和我们讨论的题目不相干啊? 采用自由协议的话,你程序吐什么我才能收什么。

网友G:
在上位机我用VB做了一个控件,在PLC里编写了一个自由口通信模块。 可以通过控件提供的方法读写V变量区的内容。 这种方法有点类似modbus,我已经用了两年还可以。

网友H(2004-01-02):
看11月份的计算机控制与测量,里面有介绍

网友I(2004-12-20):
叶帆、 chp351577两位老师,您好! 学生我现在正为基于VB的实现PLC-222与上位机的数据通信方面的VB编程而苦恼!我的VB编程不是很强,所以对于此编程颇有难度,希望两位老师能够给学生提供点这方面的例子,让我多学习学习!十分感谢!!!我的联系方式:94123546@163.com

网友J:
To:bjcen 我建议你不要用什么PPI,自由口之类的。选择Modbus没错的。Step7-microwin安装Modbus工具箱后可以支持Modbus rtu协议,如果采用这个协议起码有2个好处: 1.可以简化单片机和plc的程序开发。因为针对51系列单片机的modbus源代码比较容易找到,而且是成熟的协议和代码。而对于plc,只要简单的放入几个功能块,然后设置1下即可。 2.系统的开放性。只要支持Modbus rtu协议,任意厂家的产品都可以接入你的网络。如果使用ppi协议,那么可能只有西门子的plc可以用,如果采用自由口协议,那么除非你自己的东西可以,其他任何厂家的都不行。

网友K(2005-06-05):
我们可以开发基于PPI协议的PLC外围产品 具体请访问我的网页 http://www.lygtx.com

网友K:
我们可以开发基于PPI协议的PLC外围产品!    我们已经有类似的产品,具体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ygtx.com

网友G(2005-11-18):
西门子PPI通信控件:
这个控件开发已久,在工控现场已经稳定可靠的运行了几年,性能和可靠性都不错。可操作的变量类型有I、Q、M、V、S、SM。 提供有详细的示例程序,很容易掌握使用。

下载地址:http://www.bjjr.com.cn/YeFan/S7_ppi.rar
详细介绍:http://blog.csdn.net/yefanqiu/archive/2005/11/18/532256.aspx

网友G:
西门子PPI通信控件:

【属性】

  bps            波特率
  DataBit        数据位
  StopBit        停止位
  CheckOut       校验方式
  FixAddr        PLC地址

【方法】

  OpenPort       打开串口
  ClosePort      关闭串口
  PlcLogin       PLC登录
  PlcRun         PLC运行
  PlcStop        PLC停止
  ReadData       读PLC数据
  WriteData      写PLC数据

【事件】

  ErrorMessge    操作状态信息

网友L: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M:
如果有电脑想和S7-200通讯,用PC Access,高级语言用OPC不就把数读出来了吗

网友G:
目前有两种比较好的方式:
1、Modbus Rtu ,Micro Win32以上版本已经包含该库,简单编几行代码即可,不过需要熟悉modbus协议,上位机实现基于该协议的读写操作。
Network 1
// 初始化程序(该程序仅对端口0有效)
LD     SM0.1                       //PLC初次扫描
//CPU为226的变量区范围:VB0 ~ VB5119
//初始化端口0为Modbus RTU Slave  占用空间VB4340~VB5119 CRC表:VB4596=VB4340+256
//        第2个参数(设备地址)需要修改      可以访问地址范围:VB0~VB4000
CALL   SBR19, 1, 1, 9600, 2, +0, +128, +32, +2000, &VB0, M0.0, MB1

Network 2
LD     SM0.0
CALL   SBR1, M0.1, MB2             //端口0的服务处理

--------------
2、PPI协议,PLC不用编写一行代码,不过更难的是PPI非公开协议,需要开发一个基于读写的上位机程序。

有什么疑问可以访问我的Blog:http://blog.csdn.net/yefanqiu
也可以给我发邮件:yefanqiu@sohu.com

网友L: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PPI不算什么!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N:
ASDN有网址吗?

网友O(2006-03-21):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个S7-200 CPU226的可编程(旧的),为什么当我写的程序超过100byte时,程序就不能下载到PLC,且显示:“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ceiving date from plc”接收数据错误。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我的PLC的EEPROM坏了?
13405479585  QQ:187169920

网友P:
我有完整的PPI协议文本,70多页,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Q(2006-04-23):
pmx:您好!
能否给我发1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hwjokcq@163.com

网友R(2006-05-31):
pmx 您好!
 能否给我发1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miqen@126.com

网友S:
您好!

我也想要一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网友S:
您好!

我也想要一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我的邮箱13141281031@m165.com

网友T(2007-03-31):
您好!

我也想要一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我的邮箱:chenglong6489@yahoo.com.cn

网友U(2007-05-20):
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能否贴上来?谢谢

网友V(2007-06-30):
大哥,我也想要一份PPI协议szjdy937@21cn.com

网友W:
叶帆
  我正在做这方面的,我用的是个单片机跟PLC(主)通信,S200不支持MODBUS   PLC程序怎么改??发个给我 谢谢!!
fangxiangbo1984@163.com
   谢谢拉!!!

网友X:
一,S7200PPI,是SEIMENS专为200机的协义,不公开,为主从协义.
二,S7200机,支持MODBUS 主,(新产品)从协义,
三,自由口,与特定通信对像(已知协义).
四,用siemens提供的OPC

网友Y:
 pmx 您好!
 能否给我发1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Z(2007-08-13):
您好!

我也想要一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我的邮箱嗓子眼225·163.com

网友AA(2007-11-23):
    您好!

我也想要一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我的邮箱liuxj60@163.com

网友AB(2008-08-18):
你好!我现在急需西门子S7-200的PPI通信协议。谁能提供谢谢!

网友AB:
你好!我现在急需西门子S7-200的PPI通信协议。谁能提供谢谢!

ZKL1197@163.COM

网友AC(2008-09-18):
不下载源码后悔一辈子

5分钟学会 S7-200 PLC与计算机通信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624930

5分钟学会 S7-200 PLC与计算机通信

网友AD:
我公司可提供基于OPC SERVER,RS232,RS485接口的解决2种不同协议转换的产品,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可以留下你们的邮箱,我可以发资料给你们

联系人:刘莉

mail:taylor.lau@kingsway.com.cn

QQ:57788166

MP:15921390829

网友AE(2009-01-26):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现在打工的北京通尼科技公司搞电器自动化的人,给首钢草妃甸焦碳厂做了一套焦碳采样使用4个S7-200,用PPI做通讯,通讯电缆使用一般的4X1.5动力电缆,我请问同行是不是胡来?
2006年10月16日获悉,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经审查通过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124)组织相关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ITEI)、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含CPO)、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开发设计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石化装备总公司、重庆川仪总厂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转化制定的IEC61158TYPE3PROFIBUS规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0540-2006注一,至此,PROFIBUS成为中国唯一批准的现场总线国家标准。
早在2001年,PROFIBUS已经被审查批准为国内首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JB/T10308.3-2001)。5年后,PROFIBUS现场总线凭借其广泛的应用、国内企业在技术上的支持、测试技术本地化、国内众多企业参与相关产品的开发,以其对中国自动化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等原因,得到了TC124委员的广泛赞同,成为众多现场总线中唯一的现场总线国家标准,不但证明了相关部门对于PROFIBUS技术的肯定和认可,而且验证了多年来PROFIBUS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PROFIBUS是全球范围内唯一能够以标准方式应用于几乎所有领域并贯穿整个过程链的现场总线,它既可以无缝集成HART设备,保护用户的长期投资,而且可以安全地用于危险区域。2005年,PROFIBUS全球销售节点数比前一年增长了25%,全球节点安装总数达到1540万。这一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现场总线技术,其国际组织PI(PROFIBUSInternational)在全球共有1200多个会员,并设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地区协会,30个资质认证中心和7个实验室,有超过200家厂商提供的2500多种设备,真正实现了现场总线技术与设备的开放性、互换性和可互操作性。
PROFIBUS现场总线进入中国十年来,得到了PI、中国PROFIBUS组织(CPO)、TC124、ITEI、西门子(德国)公司总部及中国自动化界的大力支持,广泛应用于过程工业、工厂自动化、安全、物流、交通等领域,继已在中国设立了一个PROFIBUS资质认证中心,一个PROFIBUSDP测试中心之后,正在筹建第二个PROFIBUS资质认证中心和一个PROFIBUSPA测试中心。相信在不远的未来,PROFIBUS一定可以在中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另外获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同时审查通过了由TC124上报的根据IEC61158TYPE10转化的《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类型10:PROFINET规范》作为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GB/Z20541—2006。
注一:
GB/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推荐性)
JB/T——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推荐性)
GB/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以下是西门子的答复:

尊敬的客户,

您好,因无法与您取得联系,现发送邮件给您进行解释一下,你在问题中描述:

你好:用带屏蔽的4X1.5普通动力电缆做通讯,用节点型布线,每个接点都设端子板。连接4个S7-200能通讯上吗? 谢谢

1.首先西门子有 profibus电缆,提供485通讯,并且有profibus接口可以接到各个节点处,,在485总线的两个终端,可以将终端电阻打到 on,启用终端电阻,
2.关于您讲的使用普通电缆.这是西门子不能给您提供通讯保证,因为总线电缆与普通电力电缆有很大区别,比如说阻值,隔离,以太通讯距离各方面,所以不提倡您这样使用,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您如果仅接几米,你的信号可能可以通讯,如果更远,信号将会非常不稳定.有人曾经使用过普通网线做总线用,dp从站就是经常丢掉,请慎重考虑电缆使用情况

感谢您垂询工业自动化与驱动技术集团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

您可通过以下步骤获取您所需的文档:

管理 ZHDEXIN 3楼 回复时间:2008-12-27 19:12:17 2006年10月16日获悉,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经审查通过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124)组织相关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ITEI)、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含CPO)、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开发设计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石化装备总公司、重庆川仪总厂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转化制定的IEC61158TYPE3PROFIBUS规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0540-2006注一,至此,PROFIBUS成为中国唯一批准的现场总线国家标准。
早在2001年,PROFIBUS已经被审查批准为国内首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JB/T10308.3-2001)。5年后,PROFIBUS现场总线凭借其广泛的应用、国内企业在技术上的支持、测试技术本地化、国内众多企业参与相关产品的开发,以其对中国自动化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等原因,得到了TC124委员的广泛赞同,成为众多现场总线中唯一的现场总线国家标准,不但证明了相关部门对于PROFIBUS技术的肯定和认可,而且验证了多年来PROFIBUS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PROFIBUS是全球范围内唯一能够以标准方式应用于几乎所有领域并贯穿整个过程链的现场总线,它既可以无缝集成HART设备,保护用户的长期投资,而且可以安全地用于危险区域。2005年,PROFIBUS全球销售节点数比前一年增长了25%,全球节点安装总数达到1540万。这一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现场总线技术,其国际组织PI(PROFIBUSInternational)在全球共有1200多个会员,并设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地区协会,30个资质认证中心和7个实验室,有超过200家厂商提供的2500多种设备,真正实现了现场总线技术与设备的开放性、互换性和可互操作性。
PROFIBUS现场总线进入中国十年来,得到了PI、中国PROFIBUS组织(CPO)、TC124、ITEI、西门子(德国)公司总部及中国自动化界的大力支持,广泛应用于过程工业、工厂自动化、安全、物流、交通等领域,继已在中国设立了一个PROFIBUS资质认证中心,一个PROFIBUSDP测试中心之后,正在筹建第二个PROFIBUS资质认证中心和一个PROFIBUSPA测试中心。相信在不远的未来,PROFIBUS一定可以在中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另外获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同时审查通过了由TC124上报的根据IEC61158TYPE10转化的《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类型10:PROFINET规范》作为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GB/Z20541—2006。
注一:
GB/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推荐性)
JB/T——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推荐性)
GB/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以下是西门子的答复:

尊敬的客户,

您好,因无法与您取得联系,现发送邮件给您进行解释一下,你在问题中描述:

你好:用带屏蔽的4X1.5普通动力电缆做通讯,用节点型布线,每个接点都设端子板。连接4个S7-200能通讯上吗? 谢谢

1.首先西门子有 profibus电缆,提供485通讯,并且有profibus接口可以接到各个节点处,,在485总线的两个终端,可以将终端电阻打到 on,启用终端电阻,
2.关于您讲的使用普通电缆.这是西门子不能给您提供通讯保证,因为总线电缆与普通电力电缆有很大区别,比如说阻值,隔离,以太通讯距离各方面,所以不提倡您这样使用,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您如果仅接几米,你的信号可能可以通讯,如果更远,信号将会非常不稳定.有人曾经使用过普通网线做总线用,dp从站就是经常丢掉,请慎重考虑电缆使用情况

感谢您垂询工业自动化与驱动技术集团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

您可通过以下步骤获取您所需的文档: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枫风雨霖 4楼 回复时间:2008-12-27 20:27:22 关注新试验哦。要可以咱也可以用,省钱啦
管理 ZHDEXIN 5楼 回复时间:2008-12-27 20:44:05 我也实验结果程序越大响应时间越慢,还丢数据

管理 ZHDEXIN 6楼 回复时间:2008-12-27 20:44:53 profibus电缆10元1米
管理 ZHDEXIN 7楼 回复时间:2008-12-27 20:46: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0540-2006注一,至此,PROFIBUS成为中国唯一批准的现场总线国家标准
管理 ZHDEXIN 8楼 回复时间:2008-12-27 20:48:24 现场是失败的,干扰 长度超过50米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robotH 9楼 回复时间:2008-12-28 10:47:12 用普通的RVVP2×0.75屏蔽双绞电缆就可以了,注意要选择屏蔽层密实和线径达标的优质电缆。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通讯网 10楼 回复时间:2008-12-28 10:57:33 不是胡闹,外行不太熟悉,有情可原。动力电缆电工处多些,随手拿来用了。换了就是了,不必大惊小怪的。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chdy163158 11楼 回复时间:2008-12-28 11:07:32 标准也是人定的,现实中如果能实现控制,什么电缆都无所谓的。学会举一反三就行。
管理 ZHDEXIN 12楼 回复时间:2008-12-28 12:55:31 V区保持置位,断电后再通电仍保持置位;V区通讯线路开路仍保持置位,其他PLC也保持置位;6、 主站PLC根本不知道从站PLC的现状(是否得电,通讯线是否开路);
管理 ZHDEXIN 13楼 回复时间:2008-12-28 12:57:38 PPI是一种简单的通讯方式,功能欠缺。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无法保证。
管理 ZHDEXIN 14楼 回复时间:2009-1-3 16:13:46 ........PROFIBUS网络电缆(西门子产品号:6XV1 830-0EH10),波特率为100Kbps以下时也可使用普通双绞线(截面积不小0.22平方毫米)。 原则上绿色接RS485信号负(对应Profibus接头的A1)、红色接RS485信号正(对应Profibus接头的B1)。当然,统一反着接也可以——绿色接RS485信号正(对应Profibus接头的B1)、红色接RS485信号负(对应Profibus接头的A1)。不要交叉就行。

Profibus-DP现场总线电缆电缆:用于Siemens公司支持的Profibus-DP总线系统。

网友AF:
很想找个老师~学习学习

网友AG:
有一次去朋友上班的工厂参观看见那机械手自动搬运货物和哪个流水线,我都看呆了。问了才知道是PLC控制的于是就对PLC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自己在西门子网站上买了编程手册,在书店买了有关PLC方面的书看了。自己感觉对指令认识还可以了,就是总感觉对PLC还是很陌生

本来想去个培训班的,在网上看了一下都是几天就要3.4千 我的的天呀平均一天就要大几百快 着使我很难接受了。我想我自己有了理论知识就是却少实践了想买个PLC回来 看了一下新的西门子要壹千多 如果还买什么A/D摸块那也是不小的数目了。

请问各位朋友:在辽宁有政府办的培训班吗?我想政府办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解决就业问题。有那位朋友有二手西门子PLC买呀。想拜师寻求一位师傅收费也可以的(价格不要太黑呀~~)

联系电话:13352172383

QQ号:543960736 ,王江

网友AH(2009-04-23):
西门子S7-200CPU上通信接口为485接口,只接信号AB及屏蔽线能否工作?

网友AI:
感谢50楼的朋友,谢谢。

网友AJ(2009-06-27):
求助!!!!!!!!!!!

我用西门子S7-200时,误在系统块中把波特率设置为187.5,通讯再也连不上了。求助怎样才能通讯上。急!!!!!!

网友AK:
叶帆老师,能与你交个朋友吗?我的QQ号是:792514643.

网友AL:
我公司提供西门子S7-200的PPI通信和Modbus通信转换网关:
1、可将S7-200 PPI通信转换为Modbus/RTU或Modbus/TCP。
2、具有数据缓冲功能,可自动周期采集S7-200 数据,减少PPI通信通信负载。
3、具有自动在S7-200间数据交换功能。
联系方式,QQ:447607029

网友AL:
对:LIKEPLC 关于求助!!!!!!!!!!!

我用西门子S7-200时,误在系统块中把波特率设置为187.5,通讯再也连不上了。求助怎样才能通讯上。急!!!!!!

内容的回复:用搜索功能

网友AM:
可不可以也给我一份啊!!415241@163.com

网友AN(2009-10-08):
把通迅波特率改下就好呀

网友AN:
求一份完整的s7-200通迅协议。。。有谢

网友AN:
求一份完整的s7-200通迅协议。。。有谢...E-mail   :   liaozlei@126.com

网友AN:
pmx 能给我发份完整的PPI协议吗?我的邮箱 liaozlei@126.com

可以适当的给些报酬。。。

网友AO:
如果你会使用VB,也不需要太精通,基础就行了。研究一下OPC吧,相对来说简单一点,PLC内部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的。

网友AP(2009-12-16):
能给我一份PPI协议文本吗?
非常感谢!
maolin1224@163.com

网友AQ(2010-03-08):
pmx 您好!
能否给我发1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xzj_nj@163.com

网友AR(2010-12-04):
跪求一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我的邮箱:1597018255@qq.com  谢谢!!!

网友AS:
我刚刚编了一个PPI通讯程序,试验成功了,为了编一个程序化了我3000块呢,买了两个S7-200PLC,一个224XP CN,一个224CN.只要能成功,多少钱我也愿意花。

网友AT:
pmx 您好!
能否给我发1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gymyx139@163》com

网友AT:
pmx 您好!
能否给我发1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
gymyx139@163.com

网友AU(2011-04-05):
plc职业交流群欢迎喜欢plc的朋友加入进来这个plc大家族里,34352802

网友AV(2011-11-07):
我按规定通迅报文通讯用ppi协议 与S7-200通迅  ,   不知为何不应答 E5  ?

网友AW(2014-03-05):
你好!我现在急需西门子S7-200的PPI通信协议。谁能提供一份万分谢谢!

我的邮箱是jiao_abel@163.com

网友AX(2017-08-03):
来学习学习西门子PLC怎么编程

网友AX:
您好!我也想要一份完整的PPI协议文本,谢谢!!我的邮箱:1127657902@qq.com

网友AY(2017-12-24):
5分钟学会 S7-200 PLC与计算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