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聊聊

楼主(2004-01-02):
ABB的ACS 400系列变频器,选用PID应用宏,拟用西门子S7-200系列的CPU226来控制。 控制指令来自开关量输入端子,反馈值来自模拟输入端子,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用通讯方式读出送屏显示。那么给定值是否可采用下述方法中的任一种?是否还需要其他器件?比如EM277通讯器件。 1、由模拟输入端子输入 2、用通讯方式写入到变频器

小小!

网友:
谁有ABB ACS140的内部结构图?

网友A:
用MODEBUS协议,不用EM277。

网友B:
em277是把200接入dp总线的通讯模块,不能用做主站,abb肯定有dp的通讯板,用226只能用自由口通讯,按modebus协议自己编通讯程序。

网友C:
ACS400面板可以直接给定!! 先调整40组参数。 咨询电话:027-87882251

网友A:
s7-200 有modebus指令

楼主:
给定一定是要用远程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