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MODBUS-RTU-CRC为什么总是不对

楼主(2004-01-02):
问题:求00(16进制)的MODBUS-RTU-CRC码 11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 异或00 1111,1111,1111,1110 结果 0111,1111,1111,1111 第一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1010,0000,0000,0001 异或A001 1101,1111,1111,1110 结果 0110,1111,1111,1111 第二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1010,0000,0000,0001 异或A001 1100,1111,1111,1110 结果 0110,0111,1111,1111 第三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1010,0000,0000,0001 异或A001 1100,0111,1111,1110 结果 0110,0011,1111,1111 第四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1010,0000,0000,0001 异或A001 1100,0011,1111,1110 结果 0110,0001,1111,1111 第五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1010,0000,0000,0001 异或A001 1100,0001,1111,1110 结果 0110,0000,1111,1111 第六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1010,0000,0000,0001 异或A001 1100,0000,1111,1110 结果 0110,0000,0111,1111 第七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1010,0000,0000,0001 异或A001 1100,0000,0111,1110 结果 0110,0000,0011,1111 第八次右移后,高位补0,LSB=1 最后结果是603F,不是40BF,那么我到底错在哪里?各位大侠帮我请分析一下。 EMAIL:ZHTPP@126.com

网友A:
最后应交换CRC寄存器高、低字节吧

网友B:
应该是根据 向右移出的位 来判断是否进行 异或A001H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 TO AP76: 拜谢! 拜谢! 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