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60P C200H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4-01-02):
请教OMRON C60P C200H与电脑连接需要一个什么模块,要多少钱?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C60P与C200H所需的模块是否是同一型号?谢谢!

网友A(2007-03-11):
我有,,不过我要软件交换,QQ289089029

网友B:
电脑是什麽接口,如果是USP接口还需买一根USP转232串行接口线
就可以了,需300元钱

网友C:
C200-LK201 也可以
C200H-IP007 也可以
有问题 及需要模块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电话  13396452298

网友C:
C60的模块不一样 的
软件需要用SSS 或者SYSWIN的

网友D:
终于出来对OMRON感兴趣的人,我也是

网友A: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90679 PLC教学软件下载网,

网友A: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90679  PLC教学软件下载,

网友A:
我有,,不过我要软件交换,,不用造配器的,,我有免费的,QQ289089029

网友E:
是C200H-LK201,不是C200-LK201

网友F(2007-05-20):
C60P 的模块是:C20-LK201-V1,现在不好找了,好像旧的都要2000左右。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找这个东西来应用到C60P上了,本来前段时间拿到OMONR 最新软件有一个功能能将C60P的程序读出来后转换,但需要C20-LK201-V1这个模块,本人想试一试,但找了好久这个模块,因价格太高,本人放弃这个想法。C200H-LK201是有于C200H-CPU001 上面的模块,这个模块还好找,价格几百就可以找到。
本人对OMRON产品应用有一些心得,欢迎技术交流。本人应用范围(视觉/多轴伺服定位位控制/NS/NT触摸屏等)QQ;117684640 手机:1331822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