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楼主(2004-01-02):
(无正文)

网友A:
光是主题没内容啊,要是和485的方式通讯,还很简单了, 首先你的通过转换模块把485信号变为232信号,然后就可以直接接入计算机的COM1口了,在通过你的上位DDE或是其他什么软件或是直接通过WINCC通讯了

网友B:
我知道 010-63312231 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