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控制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

楼主(2004-01-02):
先进控制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   问一个SCADA系统的问题?清高手指教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作为生产过程和管理自动化最      为有效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之一,全名为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从体系结构和功能上来      说,可以分为两层:底层实时数据采集,上层实时监控和数据处理。   那么,请问:底层实时数据采集用什么硬件实现,据说是RTU,哪位同学知道请给简单说明      一点这方面的东东。我需要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毕业设计必需资料。   据说SCADA系统必须是远传系统,就是远程控制系统?请问是不是啊!      基于以上分析,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先进控制那?例如实现模糊控制等等   若在上位机实现,然后通过无线局域网或者总线把由上位机计算处的控制信号传递给RTU,   这样时间不太慢了吗?缺乏控制的实时性啊?   但如果要求较高的控制精度,在scada系统中必须用先进控制策略,如何实现呢?      附录:   RTU是英文Remote Terminal Unit的简称,是SCADA系统的基本元素。一个RTU可以有几个,   几十个或几百个I/O点,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包括野外),当然首先应该在测量点附近。   一个RTU主要有以下4种功能:数据采集及处理;PID控制点或逻辑控制;流量累计;数据传   输(网络通信)。          由于每一个RTU都带有CPU、电源、通信模板、电台或光端机所以成本高。如能有多一   点I/O点进入一个RTU,则平均每个I/O点的成本就小得多。但如果RTU的地方没有很多的I/   O咪,则可以将邻近的I/O点用电缆线拉过来。但点数过多时,电缆的价格也不菲,这时用   现场总线就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它只需要一根传输电缆,就可以把几十个I/O点传送至2KM   以外。

楼主(2003-08-01):
但如果是上位机实现的话,由于在SCADA系统中RTU单元和上位机有一定的距离(可能距离   很长,长达千米),这样上位机根据先进控制算法(例如模糊控制,预测控制)计算出的   控制量送到RTU不需要很长时间吗?还能不能达到控制的实时性呢?   但是,如果下位机实现,例如你说的单片机,可是要知道预测控制算法很复杂,程序很大   的,在单片机内部实现很困难的啊。   我真的不太明白了,谢谢指教。

楼主:
首先说明,本人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熟悉,所以说的可能不是很专业   在下的实验室做过一些东西涉及到该方面的知识   应该说,先进控制策略放在下位机和上位机上都是办法。   像牛顿模块7017,本身只有数据采集功能,所以就只能使用上位机实现先进控制   如果下位机是单片机或是其他一些具有可编程功能的模块,则可以使用下位机实现先进   控制策略,以减轻上位机的负担。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网友A(2003-09-17):
智能化RTU、PLC、或PC-BASED PLC做下位机,都可实现先进控制算法。

网友B:
我们厂采取的是PLC+上位机的方式。。。离题了,SHY

网友C:
SCADA和RTU用在电力系统较多也较成熟,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D(2003-10-17):
你的要求到底有多先进和复杂,RTU用96系列CPU在电力系统采集遥测量,是通过交流采样,每个周采集64个点在20毫秒内能完成一个周期所有运算,当然你应该知道全周傅立叶转换计算量很大。采用小波变换在DSP芯片已经有人成功尝试,不知你到底是怎样具体要求!

网友E(2003-11-29):
to hdsht: 對於RTU在電力系統釆集,我公司曾安裝於數百家電站,主要用一種高 速RTU. 每个周采集256个点在10毫秒内能完成运算.又有控制,編程,運數,周期波形記錄等多工能,我客户的實時电力質量采集及評估系統就是以這台RTU建立的.這系統能同時與數百RTU作采集.每個RTU均有一套EN50160的国制標準.這樣,智能化已在現場實時運作.而我用的server能儲存1500GMB.那麼,3年的記錄查閱便佷容易.以下是其中一個現場Demo. http://139.142.65.8/ion/ 希望能對你有幫助.有興趣請指教. r_lee@hk.super.net

网友F(2004-01-02):
各位高手,能否提供关于介绍RTU方面知识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