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教:松下伺服电机与三菱PLC的连线图。

楼主(2004-01-02):
本人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用的是三菱FX1N-40MT的PLC,与松下的MSMA+MDMA系列的伺服系统。由于第一次用伺服系统,不是很熟悉,不知谁有松下伺服系统与PLC的连线图,由于这个项目用到三个伺服系统,二个是工作在位移模式,一个是工作在速度模式,两者应该是有差别的,还有就是编码器的信号如何取到PLC,直接用伺服系统上的OA+,OA-,OB+,OB-,OZ+,OZ-联到PLC上的输入点吗,需不需要加上限流电阻呢?还有就是谁有松下伺服中文说明书呢?

网友A:
各位好: 请问谁有BOSCH交流伺服系统UM60的使用说明,这系统很老了,本人急需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大家

网友B:
找松下代理商要一本。那上面很强细。

网友C:
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按道理是应该返到放大器,而不是返到PLC的。 PLC只提供控制脉冲和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
欲求购: 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 型号:HENGSTLER 如有请速与我们联系 电话:0534-261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