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贴片机上的饲服电机

楼主(2004-01-02):
各位大侠: 谁知道高速高精度SMT贴片机上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饲服还是步进?交流还是直流?容量一般是多大? 控制卡的核心芯片是单片机还是DSP?

网友A(2003-11-24):
目前的SMT贴片机上是交流伺服电机,核心芯片是DSP.

网友B:
可以选用步进电机,选用固高运动控制卡,控制核心为dsp

网友C:
看来楼上这位对SMT不是很了解,SMT要求的是高速、高精度,步进电机能提供多高的速度和精度呢?现在SMT一般都用交流伺服,也有用DD的,控制卡还是用DSP的好。

网友D:
一般选用交流伺服电机,功率一般为400W和750W.个别位置可以用超低惯量的步进电机,比如太平洋科技的.控制卡一般要用有DSP的,这样控制速度快.

网友E:
SANYO DENKI 的AC SERVO 已经有很多SMT贴片机的应用

网友F:
现在有了新产品了,那就是直线电机,其速度可达到每秒3米,精度0.001mm,如速度低于0.7米,速度可达到0.0001mm.

网友F:
如果对直线电机有兴趣,可以访问www.acepillar.com

网友F:
呵呵,楼上的朋友们讲的都很有道理阿。 DSP的控制卡;交流伺服;太平洋步进电机;直线电机等等 我们公司都有,需要产品或技术支持的都可以跟我联系拉。 杨生: 13928467900 深圳 公司网站是www.szservo.com.cn

网友E(2004-01-02):
5轴4连动贴片机的配置: P30B04005HXSOO 1 P50B08075HCSOO 2 P50B08100HXS00 1 P30B04010HXSOO 1 以上山洋产品(SANYO DENKI) 有问题,MAIL ME.yutiansanshi@sina.com

网友F:
欲求购: 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 其型号:HENGSTLER 如有请速与我们联系 电话:0534-2612140 邢处长 xinghuatin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