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驱动的增益调节和运动控制器的增益调节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4-01-02):
正在使用的松下伺服电机有对增益进行调整的许多参数,而运动控制器(PMAC)中也有针对电机增益调整的参数(PID),请问这两种调节方式是什么关系?该如何匹配协调?谢谢关注者!

网友A:
使用PMAC时,输出给伺服单元的是模拟信号,系统的位置环控制是在控制卡中实现的,即所谓的PMAC的PID是位置环的参数,伺服驱动单元中的PID是速度环的参数。 调解时,一般令电机开环运行,先调整速度环参数,然后在闭环方式下调整位置环参数。

网友B:
PMAC的PID是整个系统运动控制的PID,伺服单元的PID是电机驱动的PID,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分别调整就是了。

网友:
谢谢老大的提示。

网友C:
运动控制卡的PID调节是最外环的调节,而伺服驱动的PID调节是内环的调节,一般有3个环,从内到外依次为: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

网友D(2004-04-26):
我也对这个问题很迷惑,我用的是sanyo的伺服系统,在调整参数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尽管伺服驱动器做的是速度环,但是为什么它里面的位置环比例增益也对系统有影响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E(2005-12-15):
关注这个问题,我做数控,控制器中也有增益要调节,与伺服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目前只知道一个是速度环增益,一个是位置环增益。

网友F:
控制器的增益实际是为伺服服务的,也就是当位置环在控制器上时可以调整电机的运转状态。如果是开环控制,控制器的增益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