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D运动控制芯片

楼主(2004-01-02):
PMD运动控制芯片 PMD公司总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CONCORD。该公司设计制造用于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先进运动控制集成电路。PMD的集成电路用于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可支持一种或多种输出驱动方式,包括PWM,DAC,脉冲和直进。芯片集用于半导体设备,医疗设备,通用自动化,像机对焦和办公设备等。 Navigator MC2000系列(又称"领航员"系列)电机运动控制芯片有一轴、二轴和四轴控制等三个规格,以及单电机和多电机等多种型号。MC2100系列控制有电刷的伺服电机;MC2300系列控制无电刷的伺服电机;MC2400、MC2500和MC2502系列则控制各种步进电机。MC2800系列可以同时控制有电刷和无电刷两种伺服电机。 MC2000芯片具有运动控制智能。运动的轮廓数据包括S曲线、梯形、速度轮廓线和电子传动。对于梯形轮廓,你可以制定程序为不对称加速和减速的各种特性要求。器件提供的编码器速率为500万次计数/秒,因此,可以使用高分辨率的反馈器件。对于那些习惯于工业编程的人,MC2000系列提供PLC式可编程的输入和输出,包括每轴的可编程输入和输出。运动控制器接受从主机通过一个8位或16位双向并行口来的各种输入参数,如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等。你可以选择一个10位、20kHz的PWM信号,或是一个线性的16位D/A转换器输出。MC2000系列用的指令集有130多条命令。 PMD(Performance Motion Devies)公司http://www.pmdcorp.com/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系列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系列为科学、自控、工业和机器人应用提供高性能芯片级运动控制器件。现有1,2,3和4轴4个控制系列,这些灵活的可编程的器件可以用来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是完整的运动控制器,只需一个外加放大器便可工作。它们由一个主机通过下列方式驱动:8或者16位并行总线,CAN总线2.0B,或者一个异步串口。用户可以选择的姿态控制模式包括S-型,梯形,速度描述和电调整。伺服环路补偿采用全32位位置误差、带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PID、集成限幅和一对双边矩形滤波来对复杂负载做复杂控制。 通过130多条命令,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提供了一个灵活、强大的命令集,以初始化和控制运动应用,监视进行中的性能,以及同步全体机械的行为。通过使用Magellan 运动处理器,PMD的强大的Pro-Motion图形用户界面(GUI)使得绘出或分析系统性能变得容易;同时,C-Motion又能让你使用C/C++开发你自己的应用系统。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有两个系列的产品可提供,多马达MC58000系列可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电机类型通过软件以轴为基础来设置。MC55000系列用于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Magellan 运动处理器以单片单轴或双片多轴的形式出现,144和100脚的TQFP封装。工作电压 3.3V。 性能参数: *有1,2,3,4轴 *支持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 *并行总线,CAN总线2.0B,或者串口通讯形式 *S-型,梯形,速度描述和电调整 *可分别编程的加速和减速值 *速度和位置可在运动中改变 *双环路编码输入 *无刷电机有6步进和正弦控制机制 *高速(5M脉冲/秒)脉冲和方向输出 *带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高级PID滤波 *可编程的双边矩形滤波器 *增长的积分编码输入(可高至10M/秒) *SPI DAC输出 *绝对编码和解码的并行输入 *10-bit 20KHz PWM或16-bit DAC电机控制信号输出到放大器 *PLC类型的可编程输入和输出 *8个10-bit 通用模拟输入 *每轴都有双向限制开关,索引输入和本地指示器 *定轴指示器,跟踪窗口和运动错误自动检测 *单片(单轴)和双片(多轴)系列 *144和100脚TQFP封装 *3.3V工作电压 技术指标一览 性能参数 控制轴数 1,2,3,或4轴 速度范围 速度轮廓描述模式:-32768——32767点/每次采样,分辨率:1/65536 其它模式:0——32767点/每次采样,分辨率:1/65536 位置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点 加速度和减速度范围 -32768——32767点/每次采样平方,分辨率:1/65536 急动范围 0——1点/每次采样平方,分辨率:1/4294967196 电调整范围 -32768——32767(负的和正的方向) 运动模式 S-型点到点(速度,加速度,急动和位置) 梯形点到点(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和位置) 速度轮廓(速度,加速度,减速度) 电调整(一个轴的编码用来驱动第二个轴) 滤波模式 可定制的带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PID,积分限幅,偏置和一对双矩形滤波器 伺服环定时范围 50um——1600ms 最小伺服环定时 50——75us/轴,根据具体轴 位置误差分辨率 32bits 霍尔传感器输入 每轴3个霍尔效应输入(TTL电平信号) 信号传输速率 10KHz 限幅开关 每轴2个,一个可控制运动的任何方向 电机输出模式 PWM: 20KHz时10bit的分辨率 DAC:16位 直接SPI串行DAC:16位 脉冲和方向:输出可达4.98M个脉冲/秒 最大编码率 增量:可达10M点/秒 并行字:可达160M点/秒 并行编码字的长度 16位 位置捕获触发器 每轴2个:索引和本地信号 模拟输入 8路10bit模拟输入 用户定义离散I/O 256路16bit宽用户定义I/O 存储温度 -65-150°C 工作温度 -40-85°C 功耗 650mW(I/O加CP) 额定时钟频率 40MHz 电源电压范围 -0.3——4.6V 工作电压范围 3.0——3.6V 模拟输入 0——3.3V DC 尺寸 CP:20mm SQ, IO:14mm SQ 开发工具 开发包 PMD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开发包是一个集成板和软件包,用来开发应用软件以及测试系统硬件,为了构筑一个完整的通用运动试验/测试平台,只需一个外部放大器。 开发包随用户选定的Magellan 运动处理器而安装好。该包还包括PMD强大的Pro-Motion GUI, 基于Windows的试验和数据捕获程序,以及C-Motion,它可以使运动应用的开发简单化。 性能参数 *PCI总线4轴运动卡 *支持所有Magellan 运动处理器 *包括完整的PDF和ORCAD格式的电路图,以及板上PLD的MAXPLUS II 电路图 *包括C-Motion API, Pro-Motion GUI,C源代码,用来开发嵌入式DOS或者Windows环境下的Magellan 运动处理器应用 *串口,速率可达416K波特率 *板上双口RAM,用于板上跟追和用户定义设置 C-Motion软件 C-Motion是个C源程序库,它提供了一套可方便调用的控制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的子秩序。 性能参数 *轴虚拟化 *到多处理器的通信 *易连接到任何C/C++程序 Pro-Motion GUI Pro-Motion GUI是复杂的,易于使用的,基于Windows的测试程序,使用在Magellan 运动处理器芯片或板卡上。 性能参数 *Motion示波器以图形方式实时显示处理器参数 *交互式伺服调协 *能存储或调入当前设置 *距离和时间单位转换 *电机参数设置 *轴装置在两点间前后运动 *命令窗口可直接输入文本命令。另外,作为通信监视器反映Pro-Motion发给板卡的所有命令

网友A:
老魏:您好!能说说这种器件的供货情况及价格吗

楼主:
我们公司代理PMD(Performance Motion Devies)公司的全线产品,我们的网址是 http://www.novaelec.com.cn/ 南 京 顺 康 数 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长江新村3幢504室 邮编210037 电话:025-8388 1012 传真:025-8340 7462 24 小 时 热 线 服 务 电 话:13805173292 服务邮箱:mcx@novaelec.com.cn

网友B:
我曾经询过价,贵得离谱。

楼主:
没办法,PMD公司都是统一报价的。王永青老师你们大理工如果需要的话,也不过一次就拿个一两片做个课题而已。

楼主: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系列】现有1,2,3和4轴控制等四个规格10个型号,这些灵活的可编程的器件可以用来分别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是完整的运动控制器,只需一个外加放大器便可工作。它们由一个主机通过下列方式驱动:8或者16位并行总线,CAN总线2.0B,或者一个异步串口。用户可以选择的姿态控制模式包括S-型,梯形,速度描述和电调整。伺服环路补偿采用全32位位置误差、带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PID、集成限幅和一对双边矩形滤波来对复杂负载做复杂控制。 通过130多条命令,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提供了一个灵活、强大的命令集,以初始化和控制运动应用,监视进行中的性能,以及同步全体机械的行为。通过使用Magellan 运动处理器,PMD的强大的Pro-Motion图形用户界面(GUI)使得绘出或分析系统性能变得容易;同时,C-Motion又能让你使用C/C++开发你自己的应用系统。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有两个系列的产品可提供,MC58000多马达系列可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电机类型通过软件以轴为基础来设置。MC55000系列用于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Magellan 运动处理器以单片单轴或双片多轴的形式出现,144和100脚的TQFP封装。工作电压 3.3V。 【Navigator MC2000系列】(又称"领航员"系列)电机运动控制芯片有一轴、二轴和四轴控制等三个规格,以及单电机和多电机等多种型号。MC2100系列控制有电刷的伺服电机;MC2300系列控制无电刷的伺服电机;MC2400、MC2500和MC2502系列则控制各种步进电机。MC2800系列可以同时控制有电刷和无电刷两种伺服电机。 MC2000芯片具有运动控制智能。运动的轮廓数据包括S曲线、梯形、速度轮廓线和电子传动。对于梯形轮廓,你可以制定程序为不对称加速和减速的各种特性要求。器件提供的编码器速率为500万次计数/秒,因此,可以使用高分辨率的反馈器件。对于那些习惯于工业编程的人,MC2000系列提供PLC式可编程的输入和输出,包括每轴的可编程输入和输出。运动控制器接受从主机通过一个8位或16位双向并行口来的各种输入参数,如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等。你可以选择一个10位、20kHz的PWM信号,或是一个线性的16位D/A转换器输出。MC2000系列用的指令集有130多条命令。 【PMD运动处理器MC3510输出速度高达每秒50k脉冲】 PMD公司推出MC3510单轴运动处理器,可以每秒50k脉冲的速度输出脉冲及方向,适用于半导体、医疗及工业产品。 这款132引脚处理器是该公司的Pilot系列之一,工作电压为5V,可进行S曲线压型、多断点、外形快速变化、设备暂停指示灯及可编程PLC式I/O。 主微处理器通过异步双向串口驱动该处理器,也可通过16位微处理器并口驱动。用户可以从主机下载资源密集的运动控制功能。 【MC2800系列多马达位移处理器可同时控制有刷和无刷伺服电机】 MC2800系列将控制有刷和无刷伺服电机的功能集成在一个芯片组里,可应用于要求快速、平滑、精确移动的定位或控制系统,如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医用自动化、物料取放、半导体制造、测试及实验室设备、纺织设备等。 该系列芯片组支持2相或3相无刷电机的正弦换向,以及有刷伺服电机的定位和速度控制。对于2轴和4轴应用,用户可以选择任何一轴为有刷或无刷配置。 该系列有2轴型号MC2820和4轴型号MC2840。每种芯片组包含一个132引脚的处理器和一个100引脚的逻辑器件,均为SMT封装。采用CMOS工艺制造,供电电压5V。 【MC2500用控制器芯片组保持电机的有效步进功能】 Performance Motion Devices公司MC2500芯片组是专门用于控制有刷和无刷步进电机以及微型步进电机。 这种每次可产生5兆次脉冲的芯片组的特点是能够提供可编程脉冲和定向输出,用户通过软件命令来选择选型模式,这些模式包括S参数曲线、梯形、速度轮廓和电子齿轮。可以实现非对称加速和减速,这种能力能够改变运行和故障检测中的速度和加速度。 这种控制器的反馈数据来自电机所安装的增量编码器、绝对编码器或分解器,速度可高达160兆次/秒。这种芯片组还包括8个模拟和16个数字I/O端口,可供开关、指灯和传感器等使用。 这些采用表面贴装的5VIC,其软件与PMD公司现有系列芯片组相兼容的,这些IC包括一个132脚处理器和一个100脚逻辑器件。 【Navigator MC2400系列的微步进电机处理器】 有1轴、2轴和4轴三种型号。该器件直接输出PWM或可驱动步进电机转动的与DAC兼容的控制信号,因而无需外部微步进电路,降低了系统成本。 设计者可采用编程的方法设定马达的步进速率。MC2400具有失速检测功能,可自动检测马达运转中的失速状态,该处理器还采用开环设计,使之不用编码器就能驱动电机。 PMD的指令集可支持130条指令,MC2400可通过软件向下兼容PMD的MC1XXX系列。MC2400可应用于速度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如医疗自动化、材料加工、包装、测试设备和光谱仪。 MC2400系列包括一个132脚的的处理器和一个100脚的逻辑器件,均采用表面安装型封装,工作电压为5V。

网友B:
老魏的贴子也太长了点。pagedown好几次,还没有到底。 说得对,开始确实是想用一两片试一试,要是好用且价钱便宜,当然还可以再大大地用呀。 可是,555555555..... 没办法,还是用DSP+其它芯片吧。

网友C:
这样开发比较有保障啊。我导师也准备用的,说是去南京买,看来是PMD了

网友C:
这个东西可以做伺服电机控制器么?还是作运动控制卡的? 我们想作伺服电机控制器,自己的电机用量太大了,三菱之类的东西太贵。

楼主:
欲求购: 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 其型号:HENGSTLER 如有请速与我们联系 电话:0534-2612140 邢处长 xinghuating@sohu.com

网友D(2011-01-05):
还有人卖吗 我这边急需 价格好商量 wenluderen@gmail.com

网友(2014-11-27):
mpc003 mpc006运动控制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只有芯片般大小,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用简单方便。价格80元起!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