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调速电机选型!

楼主(2004-01-02):
我们要做一个齿轮转速调速台,需要用电位器调节,使转速5-2000连续可调,电机基本上可以说是空载运行,请问这么宽的调速范围一定要用伺服电机吗?谁能帮我选到合适的电机?多谢拉:)

网友A:
淄博市泉盛电源公司 专业生产直流电机调速器。WK,SK系列电源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选用先进的开关器件设计生产的。 目前生产的两个系列。WK系列属稳压。SK系列属稳速系列。 广泛应用造纸机械,试验机,轻工机械等自动化设备控制中。是替代可控硅调速器的换代产品。 电话:0533-4155549 网址:www.dianyuan.ebigchina.com 邮箱:husq7926@sina.com.cn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网友B:
你可以用步进电机。我做步进电机,你可以联系我。其实步进电机挺多的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一般都能满足,就近找一家就行了。

网友C:
我可以帮你弄,我这步进与伺服都有。到底用什么电机好还要看你的工艺要求。有意要电13715361750。

网友A:
欲求购: 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 其型号:HENGSTLER 如有请速与我们联系 电话:0534-2612140 邢处长 xinghuatin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