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读这个程序

楼主(2004-01-02):
我拷了一个程序后,打开INtouch能找到它,但我用Windowmaker编辑它却不行,用View也不性,只是有一个错误,说该文件正在被编辑!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因为你原来的组态程序是在NT的环境下开发的,所以当你从一台机器拷贝到另一台机器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锁定的文件,你可以在你考的程序目录下找到一个名字大概为edit.Lok一类的这样名字的文件,直接删除它,你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系统是XP 英文版.是不是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B:
和系统没有关系。 删除你应用程序中的*.lok文件即可.

楼主:
谢谢!我的是7.1,但该程序是7.11编辑的。是否对其有影响!

网友C:
appedit.lok 在你的应用程序目录中。 删除它。(修改也行,不过没必要) 根系统没有关系。 尽管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