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画面设计

楼主(2004-01-02):
由于我需要监控的点太多,在一个画面无法把所有的点画上去。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可用分为几个画面。在主画面上设定切换的按钮。 点多用ifix比较合算.

楼主:
可以分为几个画面吗? intouch很好用。 熟练了,那个都行。 如果不能分几个画面,那么可以考虑使用其它软件,如wincc等。

楼主:
有多少点?我用INTOUCH做过一个工程,最多的画面用了大约有3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