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求助:钢丝绳测长方法

楼主(2004-01-02):
求助:在提升绞车钢丝绳收放过程中,需全程显示钢丝绳放出及收回长度,请教用何种传感器及安装方法,能准确测出数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使用何种传感器,需针对具体应用而言,需要了解以下内容: 1、测量范围(钢丝绳长度); 2、测量精度; 3、提升轿车的外形尺寸等; 如有意,可将具体资料发送到 zhansong_liu@263.net.cn

网友B(2006-03-23):
不知楼主是否找到相关方法,我是油田的,你说的问题我这也需要解决,不知贵处解决否?

网友C:
最低下这个。绝对值编码器。你看发贴时间是2004年的,需要找我。wdo_1000@126.com 13730920629

网友B:
谢谢楼上,我不是问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D:
用计米器行吗?又便宜又好用,就是精度不高.

网友B:
计米器误差较大,不合适!

网友:
用旋转编码器必须考虑提升机的外型尺寸,这样才能配合旋转编码器使用吧???

网友E:
不是很长的话就用电阻尺吧!!

网友F:
这个问题简单,用增量型编码器即可解决问题,还特经济。

网友F:
我提供的方案可精确到毫米

网友G:
绝对型的编码器,分辩率选择可看要求的精度。

网友H:
能否问一下为什么要选绝对型的呢?增量型的不就行吗?是因为要在反向收回的时候的计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