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RS无线MODEN相关内容

楼主(2004-01-02):
现在有一种利用GPRS上网的无线MODEN,这种东西能利用GPRS上网速度在30K左右,比一般的家用MODEN还快很多,而且可以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在一些地方移动已经开放了这么业务,听说是100多元就可以包月,有哪些朋友能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没? 对了,好像他的资费是类似CDMA预存一定时限的费用后,就送MODEN的方式的,据说上海、广东等地方都开展了。

网友A(2003-02-19):
GPRS无线上网包月一般市场价200元/月 或 1k/0.03元。如果跟电信有合作的话可以做到100元/月。 我们开发的GPRS modem,主要有RS-232接口和USB 接口 两种,USB 接口的无需电源,比较方便携带。RS-232接口的主要用于工业控制方面。需要外接电源。 我们也提供带TCP/IP 协议的 GPRS 数据终端,用户可以直接用于传送透明数据。使用非常方便。可用于双方都是GPRS上网都是动态IP地址的情况。 欢迎和我们联系。 电话:021-63222149 Email:dlxw@china.com http://www.lanfeng.com

网友B(2003-03-25):
专业销售国外多家公司的GSM、GPRS、CDMA模块和MODEM等无线通信产品。可以进行话音、短消息、数据及传真传送功能无线调制解调器。适用于短信中心、无线抄表、GPRS/CDMA无线上网、GPS卫星导航监控系统、遥控遥测系统、无线公话、移动通信直放站监控等任何需要无线数据传输的产品上。 优惠供应: RS-232 GPRS MODEM价格为1280元, 包括:1、GPRS MODEM一台; 2、SMA 0DB天线一条; 3、RS-232串口线一条; 4、5V电源一个。 另有USB GPRS MODEM价格为1380元, 包括:1、USB GPRS MODEM一台; 2、超小型天线一条; 3、USB连接线一条; 4、驱动光碟一张。 有意请联系:13902448379 goldday@21cn.com

网友B:
http://m2m.opto22.com http://www.opto22.cn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的话,用无线上网卡加一张SIM卡就可以随时随地上网了,当然,你得开通移动通信公司GPRS上网功能.

网友B:
SNAP-IT-M2M技术实现管控一体化 叶楠(本文由叶楠小姐编译) 日前, 由OPTO 22与诺基亚合作, 分别以SNAP-IT技术和M2M技术实现了机器对机器的无线通讯。 在工业企业中, 可以以无线的方式获得实时的数据, 并向数据库传送, 以及进行远距离设备的监测、诊断、安全管理等。 一、 诺基亚的M2M 诺基亚的M2M全称是机器对机器(Machine to Machine)、人对机器(Man to Machine)以及机器对人(Machine to Man)。 它提供无线数据在系统之间, 远程设备之间, 或不同位置和个人之间建立连接的简单手段。 诺基亚M2M平台是发展M2M应用的无线端到端解决方案。 它将公司的异地资产如自动售货机, 车辆和其它设备与现有的IT基础设施联系起来, 通过互联网或者公司服务器上的应用方案与异地装置上的应用方案进行双向连接。 诺基亚M2M平台包含网关和连接终端两个要素。 诺基亚M2M网关是基于行业标准之上的开放的软件产品, 它将GSM网络或其它电讯网络连接到互联网, 并在公司的服务器中的应用和与之匹配的远程设备上的应用之间建立起无线连接, 进行协议转换, 为各种M2M应用和服务提供了更简易的开发, 操作和维护; 诺基亚连接终端(NOKIA 30)是异地安装的装置, 包括一个GSM引擎, SIM卡读取器, 应用界面, 内置天线, 外置天线连接器和电源接口, 提供EGSM 900/1800网络环境下基于高速电路交换数率的数据连接、声音和SMS文本信息。 诺基亚M2M平台综合了电信和信息技术, 能够使业务流程自动化, 集成公司IT系统的资产, 并创造增值服务。 其以无缝的、 简易的方式连接各种设备。 在传输数据方面, 诺基亚M2M平台以一种智能的方式利用了现有的移动网络的容量, 从而为各种商家创造了全新的商机。 在简化移动通讯设施的复杂性方面, M2M平台解决方案使很多以前从未有过移动通讯专业技能的行业有可能开展快速而简便的M2M无线连接应用。 用这种方法收集信息、 设置参数, 接受异常警示或管理, 如电梯、售货机、自动化仪表等大量机器上正在进行的在线信息等是非常有效的。 二、 OPTO 22的SNAP-IT系统 OPTO 22推出的SNAP-IT系统是一种远程监控系统, 应用工业级的SNAP Ethenet I/O技术, 只要将模块插在一个“载架”上, 然后连接用户设备, 设置I/O口, 就可以进行远程监控。 OPTO 22相继推出了以太网I/O智能卡(SNAP-IT Ethernet I/O Brain Board)和SNAP终极I/O智能卡(SNAP Ultimate I/O Brain Board)。 可实现在同一时间, 执行多种通讯协议, 监视已被设定的事件, 执行相应要处理的控制, 采用TCP/IP和IEEE 1394的通讯技术或协议, 通过有线、无线、光纤或互联网, 利用Web浏览器, 可以直接浏览设在最底层、最前端现场智能化的以太网I/O单元, 进行实时监控现场设备和器件的操作状态; 如有异常情况发生, 相连的现场前端智能化的以太网I/O单元, 会实时自动地通过SNMP协议或以E-mail的方式, 向上位机发送报警讯号, 也可更改前端I/O的操作状态, 在线对网页进行实时的更改或排障。 因此, SNAP-IT系统的出现, 能将企业所有非IT的设备(Non-IT Device)与企业管理网络无缝地连接起来。 三、 OPTO 22与诺基亚的合作为远程控制提供完善解决方案 OPTO 22的SNAP-IT用于连接现场设备, 获取新的或历史操作数据。 而诺基亚的M2M则提供无线软、硬件设备与SNAP-IT通讯。 两家公司的合作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包, 通过GSM/GPRS网络将全球实时数据(REAL WORLD DATA)无线传输至企业应用程序及数据库。 它解决了管理者大规模监测的困难, 降低了远程分布设备通讯的复杂程度。 SNAP-IT和M2M技术的结合将给许多行业, 如供货、公共事业、能源、零售、电信、服务业、市场和工业管理等, 注入新的活力。 注: 本文摘自“世界仪表与自动化”(IIA)杂志,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这一期第64页[企业科技园](ENTERPRISE FORUM)这一栏中, 由叶楠小姐所编译的专文。 谨供各位参阅。

网友D:
无线数传专家---北京华讯电子,MDS中国代理---优惠价             栗志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销售经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移动:(0)13911270532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

网友E(2004-01-02):
陕西科维数通无线产品报价 一、短消息监控模块: 系统集成商报价:基本单元2000元/块 注:1.监控模块技术指标:输入:0-5V (电压) 4-20 mA (电流) 8路 A/D(模拟量) 8路 I/O(数据量) 2.含掉电保护装置另加 100元/块 二、GPRS监控模块: 系统集成商报价:透传方式2300元/块 采集方式2600元/块 注:含掉电保护装置另加 100元/块 三、GPRS MODEM 报价: 1.零售报价: 1880元/套 2.代理商报价:1180元/套 四、CDMA 1X MODEM 报价: 1.零售报价: 2180元/套 2.代理商报价:1680元/套 陕西科维数通开发有限公司 www.comm-wireless.com 联系人:王冰 13359258078 029-85026651 029-87816255 FAX:029-87816266 E-mail:bjocke@126.com 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