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系列PLC通过Model的远程通讯(FX1N)002

楼主(2004-01-02):
关于三菱FX系列PLC通过Model的远程通讯(FX1N) 各位工控高手们: 请教你们一个有关于三菱FX系列PLC通过Model的远程通讯问题。 现在我已经把两边的MODEL连上了,但是不能和PLC通讯(FX1N)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还要设置那些参数(PLC侧的,还是MODEL侧的AT指令) 小弟将不胜感激!!!!!!!!!!! E-MAIL:zjh990123@21cn.com tel:13599723342

网友A:
您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为这个问题烦,请问你的MODEM是怎么设置的,我的与PLC连接的MODEM已设置为自动应答,但是与计算机连接的MODEM没有设置成自动应答。因为无论我怎么设也不会成自动应答.如果你解决了,请告之!1379936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