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4-01-02):
哪位大虾了解数据采集的双缓冲原理,请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2002-02-04):
双缓冲一个是循环缓冲,一个是用户缓冲。循环缓冲又分成两个部分。采集的数据先写入循环缓冲,当半满时,循环缓冲的前半部分写入到用户缓冲中。采集的数据继续向循环缓冲的后半部分写入。当循环缓冲全写满时,循环缓冲的后半部分数据再写入用户缓冲中。此时,采集的数据会继续写人循环缓冲的前半部分,如此反复,每半满一次,循环缓冲的前或后半部分就会被写到用户缓冲中去,从而达到连续高速采集的功能。

网友A:
使用双缓冲(double buffer)是为了解决连续采数的功能。在DOS环境下,一次DMA或中断方式采集数据通常不能超过64K(2^16),在Windows环境下,一次DMA的数据量依赖与板卡的PCI控制芯片的寻址范围和系统物理内存大小(如使用AMCC5933的话,只能一次DMA 64MB数据),无法实现长时间连续采数功能。因此必须要靠double buffer 来实现长时间连续采数功能。有一些板卡提供FIFO半满中断功能,利用这个功能,也可以实现双缓冲连续采数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double buffer方式涉及到内存的频繁读写,因此当采样速率很高>10M/s或是系统任务很繁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丢数现象。

网友B(2003-08-04):
是新人,目前在做一个课题。使用PCI9118采集数据,如果选用双缓冲模式,当buffer比较小时,经常会发生丢数现象。例如在300K采样速率,缓冲设为1024时,甚至都会发生丢数。请问斑竹,这种现象是否正常?不知道是否我程序的原因。

网友C:
加大缓存试一下。 1k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D(2004-01-02):
1 所说的双缓冲的物理地址在哪里?卡上还是计算机里面? 2 当半满时,能否直接把数据写到硬盘上呢?

网友E:
1、多数情况下都是在dll里面做好了,只要关注你设定的buffer的起始位置就好了 2、应该可以!

网友F(2005-04-25):
在DOS环境下,一次DMA或中断方式采集数据通常不能超过64K(2^16), 我认为:在DOS环境下,一次DMA或中断方式采集数据通常不能超过64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