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

楼主(2004-01-02):
请问各位大侠,什么PLC适合控制9个电磁阀啊,主要是控制这些阀的 开关顺序 A开后B关,B关后C开 等等 基本就是这样,还要求和工控机有通信功能232 485都行 小弟对PLC不太懂,还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就好能推荐一款PLC ? 谢谢了

楼主:
难道 真没大侠 愿意理俺啊

网友A:
只要满足有9个输出点的PLC均可。

网友B:
那你就找有通信能力的有9个输出点(继电器输出类型的)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C:
用西门子S7-300可以 其实你要的要求很低,多种PLC都可以满足你使用的要求。 但是... 作为中国人,请抵制日货!

网友B:
就这个点数要用300系列的?杀鸡用牛刀?200系列的OK了。

网友D:
用西门子的LOGO就可以完成了,用这PLC已经是浪费。当然了用LOGO要用最新产品,否则点数不够。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指教:) gdldq大哥 logo好像没有通信功能吧?

网友E:
用瑞士思博的PCD产品,它自代2-4个通讯口,而且模块选择灵活,性价比高。

网友F:
vb+micro-computing(或用自由口自己编)+pc/ppi+cpu221+em222

网友G:
其实这么简单的控制用得着PLC么?

网友H:
用PLC有点浪费,继电器就搞定

网友I:
回楼上的你还可以用轮齿结构,混蛋三级,你回石器时代去啊

网友G:
9点输出的费用客户能给你多少.非要用PLC,那要看费用.别以为用了PLC就高级多少.满足需要才是最重要的.既然问选择PLC我想西门子的可以选择S7-200,OMRON可以选择CPM2A,三菱可以选择FX2C.当然输出类型最好选择晶体管型,既然是控制电磁阀你可以选择用OMRON的MY2NJ继电器来作为中转.如果你选择继电器输出,那么你的系统不适合频繁动作.继电器是有开关次数寿命的.

网友I:
还要求和工控机有通信功能不用PLC你光用继电器做得到,老兄高!!! 且时间继电器就便宜吗?我怕你成本更高

楼主:
谢谢 各位高人关注 小弟在解释解释吧,这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小系统,老板说用PLC,俺也不太懂,还要有通信功能, 小弟想问问,PLC和工控机通信,那有这种资料啊,小弟想学学?

网友F:
所以要综合考虑,包括维修等 有时候花钱使不得以德,当然也是值得的 比如说:我要采集施耐德变频器的参数到上位机,方案就不好定 各位有何建议?谢谢.

网友J:
网球老兄:你好,我想你可能是专做plc的,我目前主要做scada和dcs,plc做得很少,可否交个朋友!

网友K:
是什么工控机呀?是触摸屏吗?

网友L:
各位高人,我初接触PLC,有个为题请教各位高手。就是PLC的特殊功能模块是怎么回事?我们工厂用的是128I/O点的PLC,可我没找到特殊功能模块,比如说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都有什么用?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