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N-40MT PLC与松下伺服的连线图

楼主(2004-01-02):
本人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用的是三菱FX1N-40MT的PLC,与松下的MSMA+MDMA系列的伺服系统。由于第一次用伺服系统,不是很熟悉,不知谁有松下伺服系统与PLC的连线图,由于这个项目用到三个伺服系统,二个是工作在位移模式,一个是工作在速度模式,两者应该是有差别的,还有就是编码器的信号如何取到PLC,直接用伺服系统上的OA+,OA-,OB+,OB-,OZ+,OZ-联到PLC上的输入点吗,需不需要加上限流电阻呢?还有就是谁有松下伺服中文说明书呢?

楼主:
没有人搞过??不会吧,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我有﹐請打我手機 。

网友B(2010-11-06):
晕,放大器跟编码器是在内部自动运算的,不需要把编码器接到PLC来。

网友C:
是的,他是接在放大器上的,不是接在PLC上的

网友D:
还是好好看下说明书,控制三台伺服三菱的主机只能控制两台哦,你不是要买控制模块,那就贵了,给你推荐台湾永宏PLC,单机最多可以控制四台伺服哦,有意思联系我QQ:1012351099

网友E:
伺服驱动器上编码器反馈信号一般不可以直接接到PLC上,伺服上三组编码器信号(ABZ)是差动输出信号,而PLC输入点一般是开集输入,不可以直接对接,如果要用到话,要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