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1-02):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第一次接触变频器,现在公司要用红外线测距仪控制变频器调速,不知怎么控制,可不可以直接将测距仪的反馈信号接在模拟输入端子上?不要嫌弃我得问题太外行不回答我,急用,谢谢

网友A:
你是用变频器来控制距离是吗? 变频器有多功能端子,可以接受开关信号

网友B:
可以的,但最好是加一个调节器,便于距离设定和显示。 如有兴趣,可联系021-52049333上海维乐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楼主:
是距离控制变频器距离变化很小,0.5个毫米左右,是不是只要测距仪输出信号市0~10V,4~20mA的标准信号将反馈信号接在模拟输入端的电压(电流)端自上,进行PID参数设定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网友A:
对,做个闭环 变频器可以精确的距离控制 像你这种控制一定要做闭环

楼主:
我没见过红外线测距仪,它是不是外部供电?》可以用变频器提供的电源供电?谢谢:)

网友C:
别忘了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加个大比例减速机。

网友A:
红外线是要外部供电,一般是+24V的, 变频器是有+24V.但不建议你使用变频器的+24V, 最好单独用开关电源供应.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我晚上看了一些例子,作PID闭环电路需要反馈信号和一个给定值进行比较,这个给定值是不是也是传感器给定?我见的变频器代内部PID调节,要接在哪里?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我晚上看了一些例子,作PID闭环电路需要反馈信号和一个给定值进行比较,这个给定值是不是也是传感器给定?要接在哪里?我见的变频器代内部PID调节,谢谢

网友D:
变频器的PID给定值是指系统的设定值,即目标值; 反馈信号是指现场测量值(也就是传感器的测量值)。 我有些担心,首先我想知道你在上面设备上使用这种方法,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其次你的距离控制PID调节是双向调节还是单向调节,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需要变频器反转?如果反转,一般变频器内置的PID是不具备双向调节的; 另外,如果你说的距离控制是位置控制,并且调节范围在0.5mm作用,我想知道传动比是多少,因为即使是闭环矢量控制变频器,想通过时间来控制距离都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个0.5mm对应的电机转动角度太小,可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m13473的指教和关心,这个设备好像是垃圾处理时用的具体干什么不清楚,只知道一圆盘上缠绕着塑料袋之类的东西,由于缠绕之后圆盘不规则,需测距仪检测距离控制风机吹出风的大小,不许正反转,整个过程距离相差大,但每旋转的一周内距离较小。

网友A:
m13473思考的很对,得先考虑你的0.5mm所对应电机的转速是多少? 你是控制电机以0.5mm的速度运行吗? 还是说你控制精度在±0.5mm 如果是控制电机以0.5mm的速度运行,你要说下你电机的铭牌 还有传动比,圆盘的直径

楼主:
圆盘的转速是恒定的不需要控制,控制的是另一边的风机,唉!没想道一个问题引出这么多的问题,工控这一行真难,现在就我自己,要没各位师父的帮忙真不知我自己能在这一行走多远!

网友A:
哈哈!!!!!!!!!!!! 风机的控制不要如此精确吧, 没事的,慢慢来,我做了四年了,也就知一二!!!!!!!

网友D:
呵呵!你的问题我已经开始逐渐“醒悟”! 你说的实际上是根据测距仪的反馈变化,来控制另外一台风机的转速变化,并且这时风机转速变化可以回调反馈的变化,从而使距离恒定。这与恒压供水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如上所说,在技术上就是可行的,但是前提是这个风机的转速和测距仪的信号反馈之间有一个确定的函数关系(不一定是线性关系,但必须是回归的,以此为基础确定PID的调节方向),否则,就不能构成闭环。

网友D:
如果只是用测距仪测量的变化,来控制变频器(风机)的转速,而这个转速对测距仪的测量没有影响,那就是简单的开环控制,这时,测距仪的输出对变频器来讲就不是反馈了,而是给定量。这是变频器工作与开环即可!

楼主:
谢谢,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却是只是控制风机的转速,转速对测距仪没影响。还有一个小问题,恒压供水用远传压力表控制,变频器是不是就不需要PID调节了?

网友D:
恒压供水是必须要闭环PID调节的。 要闭环,就必须有反馈,也就是必须有测量仪表; 要恒压,就必须要PID,至于你选用什么样的仪表检测压力与此无关。(如果你的压力表自带PID,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这样的表就贵了,再说,何苦呢,变频器一般都带PID)。如果你说的远传压力表是YTZ系列或者类似系列,他只是测量压力,并给出一个标准电信号,作为系统的反馈量,然后设定一个给定量,调节过程由变频器内的PID完成!

楼主:
m13473:多谢指教,什YTZ系列的但远传压力表内部电位器电阻值和变频器要求接的电位器阻值不同不知有没有影响?如有应该怎样解决,望指教。谢谢

网友E:
你好,本公司为上海市创业型自动化公司。专业代理美国品牌变频器及德国真空泵。正寻求 销售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要求机电一体化专业,懂变频器或真空泵,有半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简历请eamil: ndm1@163.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D:
YTZ系列远程压力表的满程电阻大约400欧姆左右,除了起始和末端电阻,有效阻值在330欧姆左右。 能否满足变频器模拟电源的要求,可以看一下所用变频器外供模拟设定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如果变频器的模拟设定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够,可在远传压力表的高端(电源+端)串连一个合适的电阻,使之能满足要求,但此时要注意实际反馈电压比原来小了,在设定给定值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