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维修场所如何满负荷试车

楼主(2004-01-02):
在维修场所一般是用小电机做负载试车,心里总是不塌实,请教在没有大电机的情况下如何满负荷试车?

网友A:
呵呵!没有办法!

网友B:
实在是没有必要,不过是电流大小不一罢了。

楼主:
但是听有人说,有些修过的变频器拿到生产现场带不起负载。 我曾经试一台30KW变频器,带2KW电机转得很好,可我用示波器看波形时发现有一相驱动波形不正常,如果拿到生产现场去肯定不行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只要驱动波形正常,拿到生产现场去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除了驱动波形意外,另外很关键就是逆变桥的状况;实际上,如果没有大的电机,可以用一个尽量适配的电机,然后测量驱动波形,并用钳型表测量电机电流(注意测量量程,不要太大,不超量程就行),只要三相电流平衡,并且与变频器的显示一致,同时电流值在正常范围内(可以根据所用电机估计),就基本可以认为变频器工作正常,毕竟,变频器多处同时损坏的概率是较低的!

楼主:
我用钳型表测量电机的电流值比变频器的显示小一些。

网友D:
很麻烦!不过如果功率不是很大,可以采用低速运行同时将转矩提升值加大,可使变频器接近满负荷运转.不过有时即使这样拿到现场也未必OK!

网友E:
一般情况,维修变频器起码要有一台22千瓦和一台1.5千瓦的电机。电机带动直流发电机。发出的直流能耗掉最简单,但电费你得掏。(如果有能力可以将直流逆变反馈电网,省电费)

楼主:
带一个几十千瓦的电炉子有意义吗?

网友F:
对自己的维修没信心才要试负载!电炉与电机可不同性质!

网友E:
信心要有,实验也要做。电炉子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但不知几十千瓦的电炉子正弦波君要如何建造,请说一下。

网友G:
负载都不带一下怎么叫客户付钱!?

楼主:
大电机用的启动、制动电阻片组可以按需要拼装。

网友F:
最重要是能查出故障原因,对症下药,修好以后拖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平衡,没有怪声就可以,很多人都是在家里修机,怎能试大功率负载!

网友H:
不知哪位高师维修变频器不试负载有百分之百把屋出货?我们愿出钱学其高招。

网友F:
我们基本做到!全靠经验积累,出钱也学不到!

网友G:
使用IGBT模块的可能好点,但对于采用IPM模块的变频器有时轻载时一切正常,在现场使用时有时便会出现缺相,IPM报警等故障

网友I:
一般的PWM变频是基本可以的,但有些变频只提供矢量闭环功能,如富士的VG3,欧陆的620等,不接负载和编码器根本就开不了机,只有拿到现场测试

网友H:
我们上次修了一台45KW变频器用22KW电机空载试机正常,拿到现场带负荷运行一样正常可用了6个钟头驱动板坏了一组触发,

网友J:
我公司有一两台ECO变频器,一台37KW,一台15KW,37KW的故障是工作当中突然炸整流模快和逆变都 炸坏了,连驱动电路板都 被 炸坏了,拿去修每次用小电机试一切都 好,可一到工厂都 是刚工作频刚升一点点就炸了,搞的维修的公司怕了啊,他们还以为是电机不好,我换新的变频器可是一切都 好的啊,亿们都 不敢修了,我也不敢用了啊,真是烦人!!!

网友J:
哪 个公司有能力修的就说说看,还有15KW的,也一样

网友F:
有的小元件在变频器损坏时受伤,如果维修时没换掉,则可出现上面情况。

网友K:
拿个大电阻箱嘛!

网友A:
你好,本公司为上海市创业型自动化公司。专业代理美国品牌变频器及德国真空泵。正寻求 销售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要求机电一体化专业,懂变频器或真空泵,有半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简历请eamil: ndm1@163.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L:
ECO就是不好用,很多人都说有问题,所以不出了(便宜无好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