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降压软起动形式之一的磁控软起动

楼主(2004-01-02):
本文为以下的读者群撰写:采用软起动装置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软起动行业的企业家,以及电气工程的专家、学者等。 由天津先导机电有限公司开发制作的中国第一台高压大容量磁控软起动装置,已于2002年5月4日在河南省济源钢铁公司正式投运。 本文对磁控软起动技术作一简介,旨在促进这一技术在高压大容量电动机软起动领域内的推广。 一、软起动的分类 软起动可分为有级和无级两类,前者的调节是分档的;后者的调节是连续的。传统的软起动均是有级的,如星/角变换软起动,自耦变压器软起动,电抗器软起动等等。本文关心的是无级类的:液阻软起动、晶闸管软起动和磁控软起动。 变频调速装置也是一种软起动装置,它是比较理想的一种,它可以在限流同时保持高的起动转矩。价格贵是制约其推广应用的主要因素。 在电动机定子回路,通过串入有限流作用的电力器件实现软起动,叫做降压或限流软起动。它是软起动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以限流器件划分,可分为:以电解液限流的液阻软起动,以晶闸管为限流器件的晶闸管软起动,以磁饱和电抗器为限流器件的磁控软起动。 二、软起动过程描述参数与软起动装置优劣评分项目 为了能够客观地对软起动过程以及装置作出比较和评价,提出以下15条。不言而喻,所有的比较和评价只有在电网、电动机、负载相同的条件下才有意义。 1. 软起动能否完成以及起动(完成)时间, 2. 软起动过程中的电动机最大电流( %), 3. 软起动过程中的最大电网电压降( %), 4. 软起动过程中电动机有否机电共振等异常现象, 5. 软起动过程中电流的高次谐波含量( %), 6. 软起动装置的价格(常以单位容量的人民币表示), 7. 软起动装置允许的连续起动次数, 8. 软起动装置占用的空间大小, 9. 软起动装置限流器件开度的易控性:调节是否平滑、快速, 10. 软起动装置对使用环境要求的裕度, 11. 软起动装置的起动重复性(相连两次软起动‘过程描述参数’的守恒性), 12. 软起动装置所提供的起动和停止方式的多样性, 13. 软起动装置所具备的对于装置本身以及电动机综合保护功能的完备性(包括过流、过载、欠相、起动超时、接地等,包括故障提示和显示、诊断、记忆等), 14. 软起动装置在起动过程中的噪声大小, 15. 软起动装置所需要的辅助电源功率的大小。 v 以上1至5条等属于‘过程描述参数’,1至15条属于‘装置评分项目’。 三、液阻软起动 液阻是一种由电解液形成的电阻,它导电的本质是离子导电。它的阻值正比于相对的二块电极板的距离,反比于电解液的电导率,极板距离和电导率都便于控制。液阻的热容量大。液阻的这两大特点(阻值可以无级控制和热容量大),恰恰是软起动所需要的。加上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优势即低成本使液阻软起动得到广泛的应用。 液阻软起动也有缺点,一是液阻箱容积大,其根源在于阻性限流,减小容积引起温升加大。一次软起动后电解液通常会有10°C~30°C的温升,使软起动的重复性差。二是移动极板需要有一套伺服机构,它的移动速度较慢,难以实现起动方式的多样化。三是液阻软起动需要维护,液箱中的水,需要定期补充。电极板长期浸泡于电解液中,表面会有一定的锈蚀,需要作表面处理(据说是2~3年一次) 。四是液阻软起动装置不适合于置放在易结冰或颠簸的现场。 近年有所谓的热变液阻软起动装置,通过液阻本身在软起动过程中的温升,借助电解液电导率与温度的正相关性实现无极板伺服机构的软起动。但是,其可行性大可质疑:它的限流器件不具备限流能力易控性,装置对使用环境温度要求高,软起动重复性差。 液阻软起动装置可以串在绕线电动机转子回路实现重载软起动,售价低廉,在软起动过程中不产生高次谐波等等,则是它突出的优点。预言它即将被淘汰,肯定是为时过早。 液阻软起动装置国外早已使用。至今,在国内仍然运行着不少国外的液阻软起动产品,来自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出厂日期从60年代到90年代均有。国产品的生产厂家很多,知名度较高的有湖北襄樊的追日公司、大力公司、雷诺尔公司、沈阳前特兰公司以及上海的几家公司等。 四、晶闸管软起动 晶闸管软起动产品问世不过30年左右的时间。它是当今电力电子器件长足进步的结果。10年前,电气工程界就有人指出,闸管软起动将引发软起动行业的一场革命。目前在低压(380伏)范围内,晶闸管软起动产品价格已经下降到液阻软起动的大约2倍。而其主要性能却大优于液阻软起动。与液阻软起动相比,它的体积小、结构紧凑,几乎免维护,功能齐全,菜单丰富,起动重复性好,保护周全,这些都是液阻软起动难以望其项背的。 但是晶闸管软起动产品也有缺点。一是高压产品的价格太高,是液阻的5~10倍,二是晶闸管引起的高次谐波较严重,三是对于绕线转子异步机无所作为。在这几个缺点中,价格高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贫者,无力选用它;对于富者,何不直接选用高压变频装置?这就是高压晶闸管软起动比较受冷落的原因。 生产高压晶闸管软起动装置的厂家主要是:Rockwell、Motortronics、Benshaw等三家国外厂家,国内据说某研究所近期会有此类产品问世。椐调查,国外厂家截至2001年9月在中国大陆的高压晶闸管软起动装置销售量仅仅为30多台。 五、磁控软起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磁控软起动是从电抗器软起动衍生出来的。用三相电抗器串在电动机定子实现降压是两者的共同点。磁饱和软起动不同于电抗器软起动的主要点是其电抗值可控。总体说来,起动开始时电抗器的电抗值较大,在软起动过程中,通过反馈调节使电抗值逐渐减小,及至软起动完成后被旁路。 电抗值的变化是通过控制直流励磁电流,改变铁芯的饱和度实现的,所以叫做磁控软起动。因为磁饱和电抗器的输出功率比控制功率大几十倍,它也可以称为‘磁放大器’。由于它不具有零输入对应零输出的特点,所以,不建议采用‘磁放大器’这一词。 磁饱和电抗器有三对交流绕组(每相一对)和三相共有的一个直流励磁绕组。在交流绕组里流过的是电动机定子电流,它必然会在直流励磁绕组上感应出电势。后者会影响励磁回路的运行。不是用一个,而是用一对交流绕阻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抵消这种影响。 显然,电抗值的调节是静止的、无接触的、非机械式的。这就为微电子技术的介入打开了大门。所以,在工作原理上磁控软起动与晶闸管软起动是完全相同的。说磁饱和软起动能够实现软停止,能够具有晶闸管软起动所具有的几乎全部功能,其原因盖出于此。 高压磁饱和电抗器在原理和结构上与低压(380伏)磁饱和电抗器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在某些方面采取了一些特殊处理。 磁饱和电抗器具有0.1秒量级的惯性,这使磁控软起动的快速性比晶闸管软起动慢一个数量级。对于电动机系统的大惯性来说,磁控软起动的惯性是不足为虑的。 有人说磁控软起动不产生高次谐波。这是错误的。只要饱和,就一定会有非线性,就一定会引起高次谐波。只是磁饱和电抗器产生的高次谐波会比工作于斩波状态的晶闸管要小一些。磁控软起动装置需要有相对较大功率的辅助电源,噪声较大则是其不足之处。 六、作为产业的磁控软起动装置现状调查: 国外并无这类产品。原因可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有关。 西安有一家公司,生产磁控软起动已有4年以上的历史了。该公司不生产高压磁控软起动装置,仅生产不大于330KW的低压磁控软起动装置。它的产品分成二个类别,高于160KW的和低于160KW的。前者需要与星/角转换配合(因此,也只适合于定子角接的电动机);后者则单一地靠磁饱和电抗器。其控制系统仍停留在模拟集成电路阶段。 保定某公司,产品样本里提及高压磁控软起动,但是并无实际产品面世。 七、高压磁控软起动前瞻 天津市先导机电有限公司研制的高压磁控软起动装置在济源钢铁公司顺利投产,标志着磁控软起动已经踏入了高压的门坎。该装置的起动对象是炼铁厂高炉的4#风机异步电动机(6KV、2MW),软起动方式是3.2倍额定的恒流软起动,软起动时间为34秒,软起动重复姓好,完全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什么是高压磁控软起动装置?它是一种兼具高压晶闸管软起动装置性能和高压液阻软起动价格的装置。所以,它有可能成为国内乃至国外高压软起动装置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从高压磁控软起动今后发展看,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交流电压等级从目前的6KV提高到10KV,预计这不会遇到大的困难。二是将容量从目前的2MW提高到20MW。 椐我们调查,特大容量(20MW 以上)电动机的软起动至今还没有一种圆满的技术手段。已经个别地采用过的专建一个35KV/10KV变电站的办法,为之重金购买10KV特大容量的高压变频装置的办法,都是出于无奈的办法。 因此,液阻软起动、晶闸管软起动、磁控软起动,都面对着特大容量电动机起动的挑战。特大容量往往要求将限流电力器件安装在主电室外甚至户外,液阻软起动装置将不得不面对户外环境的问题,特大箱体、特大极板的问题,晶闸管软起动将不得不面对串、并联高压晶闸管的均压、均流问题。 磁控软起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如何在有效防干扰的前提下把磁饱和电抗器的容量做大。特大容量磁饱和电抗器在世界上并非没有先例。70年代末,在武汉钢铁公司1米7工程热轧厂引进的比利时ACEC公司无功补偿装置里,就包含了一台这样的饱和电抗器:10KV,30MVA,它一直运行至今。 因此,磁控软起动装置攻克特大容量电动机软起动难题指日可待。

网友A(2002-09-19):
听说磁控软起动起动电机时可以发出惊人的噪音,不知高先生与高太太研究这个产品时考虑到环保问题没有?

楼主:
对二位的答复: 拜读“二位”。我不禁回想起30几年前的热闹,在无法击倒对手时,来一个迂回,说人家出身不好,动机不纯,为人不正等等,用大字报淹死他。现在,重新祭起这个法宝,也许就不那么灵了。 磁控软起动今年7月22日通过了鉴定。鉴定意见附上。您可以向天津市科委对此鉴定的公正性、权威性提出您的疑问和意见。 高越农 9/19/02 附录如下: 《RQD-D7型磁控软起动装置》 通过了天津市科委主持的产品鉴定会 7月22日,天津先导机电公司高越农教授主持研制的《RQD-D7型磁控软起动装置》通过了天津市科委组织的产品鉴定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研究员顾国彪任主任委员、国内电器、电机方面的学者及有关设计院电气控制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真听取了课题组的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查新报告、检测报告及用户报告等。鉴定意见如下: 1、 所提供的资料齐全、正确统一、清晰。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 该装置采用由晶闸管控制磁饱和电抗器的原理,实现对高压、大容量电动机的降压(限流)软起动,与晶闸管软起动装置比较,具有安全性高、成本低、占地面积小,对电网的谐波干扰小等优点。 3、 成功地应用西门子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实现对磁饱和电抗器的闭环控制及微电子数字控制,使起动电流平稳,并具有网络通讯功能。 4、 成功地将三相磁饱和电抗器合为一个整体,共用一个直流励磁绕组,使结构紧凑。 鉴定委员会认为,天津先导机电公司所进行的研究、开发和设计、调试工作是开创性的。《RQD-D7型磁控软起动装置》的性能价格比高,在国外尚未见到同类产品的报道。其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它的推广应用将产生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鉴定委员会专家名单 姓名 单 位 职 称 专 业 顾国彪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 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电机、电力 蔡宣三 清华大学电机系 教授 IEEE Fellow 电机与电器、电力电子 陆俭国 河北工业大学 教授、博导 电机与电器 苏学成 山东科大 教授、博导 自动控制 梁东光 中国天辰化学工程公司 仪表电气部主任、高工 发电、电力 武文杰 天津大港油田石油工程公司 电信室副主任、高工 自动化 徐慧雯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发配电 鉴定委员会主任:顾国彪 院士 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蔡宣三 教授

网友A:
我不否认您的磁控软起动可以用,但是最终还是电抗器降压起动而以,从您发表的笔风来分析您在30年前的运动中深得其精髓,善于通过诋毁别人的东西来吹捧自已的所谓先进,当然相关的学者与专家也就是多了很多盲目,只有跟着吹捧您的东西才是有一些科学常识,才是一些有理性的人,不知那个国家权威机构授权给您可以判定一个市场上畅销用户欢迎的产品好不好用的,不要以为您曾经是一个教授就可以对所以不顺从您的人指手划脚,还是老老实实作您的学问吧,不要让铜臭蒙住了您的双眼,因为大家还是很遵重教授这个名称的!

网友A:
查了书我才弄明白所谓磁控软起动就是一种饱和电抗器,那么使用中会有很大的噪音和很强的高次谐波就不足为奇了,怪不得您不愿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不可能解决的,不过您能新瓶装旧水也挺让人佩服的!

网友A:
哇,不会烧电网上的电容器吧!那变压器发热不也很历害吗?敢用这个产品的用户真要有些胆量才行,佩服佩服!

网友B:
呵呵,看了上面的介绍,本人实在忍俊不住,回想起有一位存在大虾说的话,觉得很有意思,现转帖过来: { 前两年的保暖内衣,将塑料薄膜扎上针眼,美其名曰“生态膜“。   如今这风又吹到这儿来了,请收起您的“纳米馒头“。   ——净土啊净土…… }

网友C:
请教高教授:饱和电抗器软起动装置用于电动机起动时,谐波到底有多大?能不能避免?

网友C:
高教授:    作为一名电气设计人员,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所说的饱和电抗器软起动装置目前最大用于2000KW电动机起动的起动特性曲线和检测报告。    望高教授不吝赐教!盼! 盼!!盼!!! (注:该帖已发出数日,不知高教授是不愿、不能还是其它?一直没作出答复,在下心中很是纳闷,这些要求应该不属保密内容吧。高教授敬请放心,本人只是一名从事电机起动运行的很普通的电气设计人员,一见到有关的东西就忍不住要学习一番,并无恶意;另外,本人的学问虽无法与高教授相提并论,但和高教授一样,崇尚严谨科学的态度,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2002-12-23):
请问高教授,您的磁控电抗器的控制绕组是单独的吗。

网友D:
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

网友E:
高教授: 如果晶闸管软起动装置的价格为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1/3,你觉得会有竞争力吗(相对于磁控软起动装置)?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已研制出6000V/2000KW的晶闸管软起动装置,并已投入使用两个月,装置运行正常可靠,为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有可能,欢迎高教授参观指导。 联系方式:email: wangwa@zelri.com.cn 电话: 0733-8498147

user!!!

网友(2003-04-14):
叶开少爷:把激情和文采化作冷静和行动,放下虚伪的“尊严”,踏踏实实地为民族工业甚至是国防做点实事。哪怕节省外汇一美元。“核岛”的教训还少吗?他们才是我们崇敬的人。如果用少爷您的热血和躯体就能控制“爱国者”(在你听来多动听的名字!)导弹的肆虐,全球人会为你下跪。否则,停止你的鼓噪,让干实事的人有更高的效率。不然这些人还要分担你多喝的咖啡或茶水所带来的消耗。孩子,一路走好,别摔着。

user!!!

网友:
"KOREIKOU,您可以直接提交回复;如改变用户,请重新登录!" 这是一个网站可以做的吗???该用户应该站出来,要求网站公开道歉!!!

网友F(2004-03-30):
二位老师: 你们好! 我刚接触变频器不久,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我想问一下:软启动和软起动一样吗?如果不一样,那么软起动和软启动分别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用到他们?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 谢谢!

网友A:
请问55KW的磁控软起动器的市场价格?

网友G(2004-05-09):
请问各位同胞:中压软起AB是不是最好的?国产的性能如何?AB的中压软起是否可以自由组装内部元件? 谢谢!

网友H(2007-06-29):
    磁控软启动和Y--△软启动在原理上有差别吗?在设备结构上那个简单易行?磁控软启动好还是用传统的Y--△软启动好?用磁控软启动是否有点“舍近求远”!!!

网友H(2007-08-02):
  “晶闸管软起动产品问世不过30年左右的时间。它是当今电力电
子器件长足进步的结果。10年前,电气工程界就有人指出,闸管软起动将引发软起动行业的一场革命。目前在低压(380伏)范围内,晶闸管软起动产品价格已经下降到液阻软起动的大约2倍。而其主要性能却大优于液阻软起动。与液阻软起动相比,它的体积小、结构紧凑,几乎免维护,功能齐全,菜单丰富,起动重复性好,保护周全,这些都是液阻软起动难以望其项背的。”

   大家有用液阻起动电机的,也有用晶闸管软起动的,你们觉得哪个好,我觉得“其主要性能却大优于液阻软起动。”的说法是错误的,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更没有实践证明的!
   启动器,要有足够的力矩让电机转起来,如果它无力让电机转起来,那它的性能优于表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I(2008-12-18):
请问高教授:我想用饱和电抗器软起动装置和一台升压变压器的初级串接来达到调压的目的,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