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RS232通信问题

楼主(2004-01-02):
我现在有一触摸屏是232接口的,我现在想拉长点距离,所以采用232/485转接头,而后用一个232/485转接头,这样距离就可一更远了,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我试了之后发现检测不到触摸屏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否跟转接头有关,这两个转接头是否是发接,收和收接,发这样接线,望哪位能告之

网友A(2001-04-14):
RS-485通讯标准,在2线制下是半双工的,使用差分传输,不存在发接,收和收接,发。是总线结构,不是点对点通讯,因此应该DATA+接DATA+ DATA-接DATA-,根据以往的工程经验,232的现场传输距离可适当大于工业标准的规定

网友B:
本人洗耳恭听各位高论!(wyf211@263.net)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和你的RS232/485的转接头有关系,我有一个客户在1.2KM之内实现了此应用,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欢迎探讨。我的E-MAIL是Ivan@bj163.com

网友D(2001-05-14):
建议在触摸屏端接上一台电脑监测接受的字符

网友E(2003-12-24):
yang.yf 发的广告信也太多了吧, 整个版都被你灌的满满的, 看了很烦人咧! 你可不可以作些有意义的事情啊?

网友D:
i am sorry,我认为触摸屏的问题可能是要采用外供电的RS232转RS485就可以了。

网友F:
RS232是全双工的,RS485(两线)是半双工的,如果用4线式全双工RS485通讯,两侧都转换成RS232,一定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