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

楼主(2004-01-02):
我现有一特别的问题,需要先将RS232转成RS485,然后再将RS485转成RS232,请问在接线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

楼主(2001-06-19):
无特别的要求,有现成模块可用!

网友A:
easy,不过我觉得你用rs485板卡合适,没必要转来转去的,研华的型号是 pcl-745b,价格在一千元内,提供两个rs485口,和windows兼容,直接当成 com3,com4来用,无特殊要求. 还有什么疑问,可以联系

网友B(2002-04-18):
To chw521: 您最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用RS232转成RS485,然后再将RS485转成RS232,发现采集的数据会跳变成0或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02-08-05):
可以用北京捷瑞的RS485卡解决

网友D(2008-12-05):
引用 楼主:
关于无特别的要求,有现成模块可用!

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呀?

帮帮忙,急!

jiepcb@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asy,不过我觉得你用rs485板卡合适,没必要转来转去的,研华的型号是 pcl-745b,价格在一千元内,提供两个rs485口,和windows兼容,直接当成 com3,com4来用,无特殊要求. 还有什么疑问,可以联系

恩 是的

网友F:
其实我们用 的 40多50多的 也 一样用,效果很好啊

网友G:
可以用波士的RS232/RS485转换器来实现。没有特殊要求,232这头只需要收发地三根线,485半双工同样三根线,不需要外接电源。

你可参考看:  HTTP://WWW.BOSIKA.COM/CHANPIN.HTM

网友H:
一头的RS232转485可能要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