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FMS repeater

楼主(2004-01-02):
I want to use the Hilscher CIF30-PB card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remote device,and the max distance from these device to the CIF30-PB station is 550m. The cable we want to use is the special “A ” type cable. The profibus protocol is Profibus FMS. According to the profibus manual, if the baud rate is 500kbit/s,the cable type is “A ” ,the Max.distance meter Is 400m. But we must keep the baud rate to be 500 kbit/s ,and kepp the profibus FMS protocol How can I do? Where to buy the “A” type cable? If we use a repeater, where to buy the repeater? Which type repeater we must buy?

网友A:
SIEMENS REPEATER 线是怎样连的,为什么? 中间和上下的SWITCH是何时ON,何是OFF? 谢谢。 我的邮箱是pengguangyue@21cn.com

网友B(2005-04-26):
最后一个连接点用ON.别的都用OFF. 线的颜色相对应接就可以了.